[电源]
PoE交换机供电的功率

楼主(2016-03-23):
      目前PoE交换机的单端口供电功率有15.4W和30W的,供电电压一般是48V,在选择PoE交换机给网络设备供电的时候,供电总功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功率小了设备无法工作。
       于是有些人疑惑了,为什么单端口功率不能做成30W以上的,比如50W、60W或者100W?又或者说将供电电压提高到60V、100V等。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了解PoE供电的原理。
       PoE供电通过网线实现,也就是说电力需要在网线中传输。我们知道网线一般用来传输数据信号,如果传输电力信号,就有一个电阻和承受力问题。如果将电压设置为100V,经过网线传输的电流将非常高,超过网线的承受能力,会引起很多隐患。既然电压不能那么高,电流不能那么高,那么供电功率自然就不能那么高。
       由于PoE供电时,网线中既有数据信号又有电力信号,为了不相互影响,也为了保证最佳的供电传输效果,所以行业规定的PoE供电的相关设备的单端口供电功率不能超过30W。

网友A:
则个也还有安全性的考虑的。

网友B:
PoE主要是应用于网络设备的,如网桥设备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