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新画的stm32的板子,SW无法识别。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求教

楼主(2016-03-23):
求教啊。BOOT我都只接了10K接地。板子上除了LM1117 退偶电容 STM32 晶振 复位电容 复位按键其他都没接。求教。原理图附件一并上传,求教

网友A:
和我风格很像,用框把电路图围起来

网友A:
图上看不出问题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看不出问题来。。。。

电路图是没问题的吗?我已经看了三遍数据手册了……这个一会出现no target connect 一会儿是internal command error。这种问题有可能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是没问题的吗?我已经看了三遍数据手册了……这个一会出现no target connect 一会儿是internal com ...

确定没虚焊?确定电源电压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没虚焊?确定电源电压对?

杜邦线的问题……擦。万用表测的时候刚好压住就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