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发送几条程序就会卡死

楼主(2016-03-23):
下位机通过串口向PC发报文,自动发送,上位机接收,但是总是接收到第9条的时候就终止了?

网友A:
串口什么的监控看一下呗

网友B:
是上位机卡死吗?还是下位机??

网友C:
我用VC6做的上位,有的模式运行很顺畅,有的便不行,很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上位机卡死吗?还是下位机??

对的  是上位机卡死  未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VC6做的上位,有的模式运行很顺畅,有的便不行,很困惑

数据量很小都能卡死  实在理解不了

网友D:
先让上位机能读到数据再看  读到了再讨论卡不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量很小都能卡死  实在理解不了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