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dr3和ddr2电源设计时,能否用分压方式来实现VTT?

楼主(2016-03-23):
ddr3和ddr2电源设计时,能否用分压方式来实现VTT?
如果能的话,这样是否就可以省一个电源芯片了。

网友A:
DDR2/3 的 VTT 用作上拉,VTT 电压值为内存主供电电压值得一半。
VTT是AGTL总线终端电压。针对不同型号的CPU有1.8V,1.5V,1.125.测量点在cpu插座旁边,有很多 56 的排阻。
虽然平均负载电流不大, 但是要求的 电源内阻小, 瞬时驱动能力强, 用分压方式不易达到这方面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