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有没有做过Xilinx的FPGA动态烧写配置设计的?

楼主(2016-03-23):
板子上有两片xilinx的FPGA,一片是V5芯片,一片是K7芯片。
V5接了一片FLASH和一个PCI接口,而K7没有接任何FLASH芯片。
设计要求通过PCI能实现对K7的动态烧写配置。
求助坛里各位大神,给指点招和文档。

网友A:
关注。
感觉比较难。

考察过在线配置方法,想实现IAP编程,
印象里网上只有ALTERA(也可能是XILINX)一家CPLD芯片的少数资料,用51单片机就可以配置,
但只有这一家的资料,而且是CPLD。

网友B:
这个只要用pci模拟配置写的时序就可以实现,对配置流本身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处理,难度应该不大。俺做过V4的当时连配置流数据也都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