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源和无源输入信号检测

楼主(2016-03-23):
现在有个要求,就是用一个I/O检测外部输入信号(说是可能是有源或无源输入信号,通过跳线帽选择)。我不明白有源输入和无源输入的电路有什么不同,有没有电源可以说明一下的?谢谢!

网友A:
所谓无源信号,指一个单纯的开关,例如一个按键,其它什么都没有(这类开关通常称“干接点”),动作时仅改变输入端对地是否接通。
所谓有源信号,则是指该开关具有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动作时该点对地电压变化(通常称“湿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