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设计是选FPGA 好,还是选DSP好?

楼主(2016-03-23):
任务要求:
1.有一个以太网UDP接口,能实现100M/1000M自适应。
2.能实现一个码速率为10Mbps的QPSK调制器,
3.能实现三个电机的PID闭环控制
4.能实现与其它FPGA的通信。

请问是选择DSP作为主控制器好,还是选择FPGA作为主控制器好?

网友A:
这个选择FPGA作为主控MCU的比较好。

网友B:
DSP吧。FPGA做控制不方便。

网友C:
找个c6000 dsp +  小FPGA就可以实现

网友D:
推荐FPGA+DSP处理

网友D:
两种芯片都各自有长处

网友E:
还是FPGA吧。

网友E:
接口更随意些,而且并行。

楼主:
准备全FPGA做。

网友F:
可以联动设计

网友F:
FPGA数据采集和DSP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