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交流电的问题

楼主(2016-03-24):
对于星型连接的三相电愿,我想知道:直接用两根导线从三相电源的两根火线里引出的220V的相电压和我们家里面普通排插里面220V的电压是否是一样的?也就是能否直接用来取代排插里提供的电压,从而减少排插的数量,节省空间,如果可以,那么需要什么条件(比如需要哪些附件之类的)。

还请知道的大神告诉我一下,谢谢啦!(不知道我表述清楚我的问题没有)

网友A:
真的不清楚你如何节省排插。你从2个相线引出的电压不是220V,而是380V。
三相电,有三相三线也有三相四线,这个多出来的线就是零线。
工业单位用的,大部分是三相四线,当然单位建筑物里有专门的接地线。
家里用的,也是引出其中某一相、零线,地线是单独接的,一个小区,可能要考虑三相用电的平衡用电。

网友B:
“直接用两根导线从三相电源的两根火线里引出的220V的相电压和我们家里面普通排插里面220V的电压是否是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此时两根火线之间电压为380V(电力工业称0.4kV系统)!你把额定电压220V的用电设备接上去,必烧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清楚你如何节省排插。你从2个相线引出的电压不是220V,而是380V。
三相电,有三相三线也有三相四线, ...

是我疏忽了,如果是直接从火线和零线中引出来的,这是220V了吧,那和排插里面的220V是一样的吗?可不可以直接用在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两根导线从三相电源的两根火线里引出的220V的相电压和我们家里面普通排插里面220V的电压是否是一样 ...

我知道错了,那如果是直接从火线和零线中引出来的,这是220V了吧,那和排插里面的220V是一样的吗?可不可以直接用在设备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错了,那如果是直接从火线和零线中引出来的,这是220V了吧,那和排插里面的220V是一样的吗?可不可 ...

火线和零线之间在我国是220V。
你所说的“排插”,两插孔就是分别接到火线和零线,第三脚(较长)的孔应该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线和零线之间在我国是220V。
你所说的“排插”,两插孔就是分别接到火线和零线,第三脚(较长)的孔应该 ...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