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IR2136,无刷电机驱动遇到的上电上桥臂全高电平的问题

楼主:
一:首先贴出原理图(无刷电机驱动模块原理图)
D:/ir2136s.jpg
二:现象描述
1:接上无刷电机,上电后,上桥臂全部输出15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下桥臂全部输出低电平信号。
2:C6,C7,C8,两端都是高电平15V(电容两端无压差)。
3:Q1,Q2,Q3,G极,S极全部是15V高电平。
4:D6不亮(FAULT端无低电平信号输出,说明IR2136无欠压,不过流)。
三:问题描述
1:无论HIN1,HIN2,HIN3输入什么的电平信号,上桥臂全部输出高电平,信号不变。
2:当LIN1输入低电平信号时,我想下桥臂信号输出是正常的,因为5A的保险丝冒烟了。

四:尝试解决问题
1:检查原理图,,PCB布线图暂无发现问题。
2:检查IR2136,LR3140(MOSFET)封装库,无问题。
3:检查各芯片工作电压,正常。
4:尝试将ITRIP接地,无效果。
5:尝试将自举电容的容值更换为1UF,无效果。

第一次使用IR2136,此问题困扰许久,一直没有解,请各路大神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16-04-29):
IR2136的地线要跟MCU的地线以及功率地线分开走!

网友B:
同一桥臂的上下管不能同时开 要加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