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link实时仿真时,DMA传输数据会受影响吗?

楼主:
问题是在做一个项目,采用DMA每50ms读取一次串口数据,STLINK实时仿真时,如果不设断点,从watch窗口看到的Buff中数据格式是对的。如果在程序中接收数据完成处设置断点,Buff中的数据格式就不对了,偶尔会出现Buff中前一、二个字节乱码的情况,后面接收的数据都是对的。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6-03-24):
没人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熊帝,你发错地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熊帝,你发错地方了

试试怎么发图片而已,不要介意哈

网友B:
理论上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如果设置了断点是不是cpu暂停了,而DMA还在运行出现了显示错误呢?
高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