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O口默认输出状态

楼主(2016-03-24):
对IO口设置成推挽输出,设置后不对IO口设置高低电平。
那么这个IO口输出应该是高还是低电平,还是不定状态?

网友A:
输出值等于ODR。

网友B:
好像是低电平吧,你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是的, 补充一点: 系统复位后, ODR 的值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