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手动布线双击完成后怎么还自动布线呢?

楼主(2016-03-24):
(无正文)

楼主:
在哪里,请问?

楼主:
这个软件到底设置那里呢?nnd,手动布线后还能自己改动,好烦躁,没有ad好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大奖帮忙指点,比如我连接好线了,我移动元件后,哪个线再删除怎么删除不掉了?

楼主:
pads 走线怎么拉弧形,圆弧?????

网友A:
买本书吧。

楼主:
来记得的话我就不问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pads 走线怎么拉弧形,圆弧?????

直线-->右键-->弧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大奖帮忙指点,比如我连接好线了,我移动元件后,哪个线再删除怎么删除不掉了? ...

backspace和delete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ckspace和delete都用了??

都用过了,有的时候就不好事,后来又好用了

楼主:
pads布线怎么是随便可以旋转呢?这样画出的线都不平行,这个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用过了,有的时候就不好事,后来又好用了

不好使的时候看看输入法是不是切换成中文输入法了,

网友C:
在ROUTER里面,工具,选项,点“布线”。交互式布线的倒数第2个选项的勾去掉“完成时平滑导线(C)”.
我开始用这个时也是因为这里没去掉,觉得很不好用,每次自己走好线,它就自动变了。把这个去掉后就觉得走线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