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内部EEPROM问题

楼主(2016-03-24):
1.程序中写入1024个字节,查看Memory中数据都写入成功
2.在读取的时候发现,前四个字节变成了0x00,这是为什么????
代码如下:
void Write_EEPROM(ui j,uc word)
{
        uc *p = (uc*)j;
  do
  {
   FLASH_DUKR = 0xAE; // 写入第一个密钥
   FLASH_DUKR = 0x56; // 写入第二个密钥
        }while(((FLASH_IAPSR & 0x08) == 0));
  *p = word;
        while(((FLASH_IAPSR & 0x04) == 0)) ;  // 等待写操作成功
  FLASH_IAPSR |= 0x08;
}

//读取EEPROM
uc Read_EEPROM(ui j)
{
        uc *p = (uc*)j; //指针p指向芯片内部的EEPROM第一个单元
        return *p;
}

网友A:
只有前4个字节不对吗?其他1000多个都对?

楼主:
是的,读出来的就前四个都是00,其他的数据都对

网友B:
换个起始地址看看;

楼主:
换了起始地址了,也是开始的四个是00,后面的就不是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起始地址了,也是开始的四个是00,后面的就不是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那你只写前4个数据呢,然后再多写几个呢,看看什么时候前4个数据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只写前4个数据呢,然后再多写几个呢,看看什么时候前4个数据变化

写四个是没问题,但是多写几个就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四个是没问题,但是多写几个就会有问题

那你就测试到写几个的时候会出问题,估计是你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