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太阳光电的发电原理及应用

楼主(2016-03-24):
如题,该技术对我们这些开发者来说是再陌生不过的了,不过真正了解多少呢,我在这给大家抛砖引玉的,大家加以讨论的 ,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啊。。
该技术希望可以应用到GD32的开发技术方案中来的,那么能源的问题不就解决了么

楼主:
太阳光电的发电原理,是利用太阳能电池吸收0.4μm~1.1μm波长(针对硅晶)的太阳光,将光能直接转变成电能输出的一种发电方式。
  由于太阳电池产生的电是直流电,因此若需提供电力给家电用品或各式电器则需加装直/交流转换器,换成交流电,才能供电至家庭用电或工业用电。

楼主:
这个太阳能发出的电后续的必须经过稳压几线管的电压变换后才可以继续被使用的。

网友A:
太阳能发电目前,有很多种,晶硅属于第一代产品,然后非晶,最新的是有机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609.htm

网友B:
这个只是比较全面些的,,太阳能转换为电能有两种基本途径:一种是把太阳辐射能转换为热能,即“太阳热发电”;另一种是通过光电器件将太阳光直接转换为电能,即“太阳光发电”。

网友B:
太阳辐射的光子带有能量,当光子照射半导体材料时,光能便转换为电能,这个现象叫“光生伏打效应”。太阳电池就是利用光生伏打效应制成的一种光电器件。太阳电池与普通的化学电池(干电池、蓄电池)完全不同,是一种物理性质电源。虽然太阳光一照射太阳电池就能发电,但它与一般的发电机大相径庭,它无旋转和磨损,能静悄悄地发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阳光电的发电原理,是利用太阳能电池吸收0.4μm~1.1μm波长(针对硅晶)的太阳光,将光能直接转变成电能输 ...

太阳光电原理的是针对一定带宽的波长的可见光而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阳光电的发电原理,是利用太阳能电池吸收0.4μm~1.1μm波长(针对硅晶)的太阳光,将光能直接转变成电能输 ...

这个主要是针对特定的波长进行转化的,还一种就是直接的管加热的。

网友D:
这个太阳光发电的我现在了解啊,发电方式有两种的。

网友E:
这个是很不错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