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前辈指点,太阳能板阴天充电电流过小

楼主(2016-03-24):
现遇到麻烦,用太阳能板给12V,4.5AH蓄电池充电,在阴天的时候,太阳能板给电池直冲,测得充电电流只有几毫安,远远达不到要求,现有什么解决方案让在阴天时充电电流可以满足要求,至少也要100多毫安吧!太阳能板最大功率15W,最大电压18.5V,最大电流1.08A

网友:
就只能增加太阳能电池板,还能有什么办法 ????

网友A:
或者增加一个风力转电能的设备

网友B:
通常要把最大值除以10之后作为正常值使用

网友C:
我用照度计测过, 睛天10多万Lux, 阴天几千到一万, 小十倍以上

网友D:
开几个灯照着。

网友E:
想省钱,可以买些反光的镜面贴纸构成阵列,类似太阳灶结构,把阴天的弱光集中给太阳能板,估计有些效果. 只是占地面积会相对大

网友F(2016-05-03):
引用 网友G:
CN3722和CN3767有太阳能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 可以提高太阳能的利用效率

说的对,MPPT是正解。我们有模块

网友H(2016-11-18):
太阳能板只适合晴天,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如果被遮光或者阴天,效果是大打折扣的,不是晴天只能用其他发电设备了。

网友I:
用一个buck 电路,光照好时,用大掌控好比,光照弱时用小占空比。

网友J:
不清楚你系统架构,
如果是光伏直充蓄电池,阴天效果肯定极差,而且晴天效果也不怎么好。
如果采用PWM控制,效果也一般,最好选用MPPT。
另外,如果是单晶或多晶硅,弱光发电效果就是差,推荐采用薄膜组件,如汉能CIGS组件。

网友K(2017-01-06):
你这个直充电流肯定小啊 ,一般不会直充的啊 要用片子啊

网友L:
用薄膜组件

网友M:
薄膜组件动不动就烧了,而且成本高。阴天效果好选多晶,而且功率要够大,阴天有时候30%的功率都不到

网友J(2017-02-28):
引用 网友M:
薄膜组件动不动就烧了,而且成本高。阴天效果好选多晶,而且功率要够大,阴天有时候30%的功率都不到 ...

谁家的薄膜组件烧了?

网友N:
最合适的芯片就是CN3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