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前辈指点,阴天时太阳能板充电电流过小

楼主(2016-03-24):
现遇到麻烦,用太阳能板给12V,4.5AH蓄电池充电,在阴天的时候,太阳能板给电池直冲,测得充电电流只有几毫安,远远达不到要求,现有什么解决方案让在阴天时充电电流可以满足要求,至少也要100多毫安吧!太阳能板最大功率15W,最大电压18.5V,最大电流1.08A

网友A:
阴天时,你这电池短路有100mA电流??!先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这事你得跟太阳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天时,你这电池短路有100mA电流??!先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达到你的要求 ...

会不会是蓄电池内阻太大

网友C:
简单,多加30倍的太阳能电池

楼主: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蓄电池内阻太大

好吧!思路错了,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

网友D:
阴天,就是说没太阳,没太阳怎么充电?

网友A(点评):
不要这样说,6W的日光灯底下,太阳能计算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阴天比20W的日光灯亮多了。

网友E:
你拿个200W的灯照着,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买多块电池板并上去或者接个mppt充电控制器,

网友G:
同志,你考虑过你的太阳能板子阴天输出电压么,给蓄电池充电,你这电流有这么小,电压没有13.5V以上,基本是无用功,再说你有没有考虑你用的是单晶硅还是多晶硅,阴天利用率,多晶硅就差了

网友H:
支持楼上说的,单晶硅和多晶硅这两种中,其中一种对光线直射要求高,阴天效率低,但垂直光射效率高.另一种阴天效率还勉强,入射光角度对效率影响不大,但直射效率偏低,具体哪个对哪个我忘记了.

网友I:
这好像就是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难呀!

网友D(2016-05-23):
引用 网友D:
阴天,就是说没太阳,没太阳怎么充电?

计算器的电流2毫安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