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分频电路是怎么产生频率的,具体产生什么频率。

楼主(2016-03-24):
压缩文件是电路图。

网友A:
比如说,一般的2分频电路,输入一个1kHz的方波给它,输出就变成500Hz了,这是2分频;
再把500Hz输入到另一块一模一样的电路,那块电路的输出就是250Hz了,就是4分频。
一直这么串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一般的2分频电路,输入一个1kHz的方波给它,输出就变成500Hz了,这是2分频;
再把500Hz输入到另一 ...

你好,这是一个99分59秒倒计时IC中的分频电路,当他计时到了00就会报警 发出2KHZ的频率,请问这个2KHZ的频率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没具体电路,不好说,2k频率也可能是蜂鸣器自己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具体电路,不好说,2k频率也可能是蜂鸣器自己产生的

能否加下QQ好友,帮我分析下电路?

网友A:
我也是一知半解,有什么问题在帖子发出来,很多人帮你的,我一句他一句的,问题就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知半解,有什么问题在帖子发出来,很多人帮你的,我一句他一句的,问题就解决啦 ...

好的 谢谢了

网友B:
对的,要说频率是哪里发出来的就不好说了,能量不会无缘无故消失也不会无缘无故出现。

网友C:
直接贴图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贴图多好。。。

请问您了解IC芯片设计吗,了解的话帮小弟分析下电路,可以吗,跪求。

网友D:
15个T触发器串联,构成对输入OSCO(32.768KHz的时钟信号) 除以 2^15的异步分频。中间还串入了两个声表滤波器I_31332和I_31394. 最后输出1Hz(秒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个T触发器串联,构成对输入OSCO(32.768KHz的时钟信号) 除以 2^15的异步分频。中间还串入了两个声表滤波 ...

大神私聊发QQ给我可以吗,帮忙分析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