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Q者,乃虚实之比也....

楼主(2016-03-24):
品质因数——Quality factor,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具体定义是什么?这还真有点犯难。

其实,如题:“Q者,乃虚实之比也”,其它的没了。

下面,看具体的....

网友A:
虚功率除以实功率之比。

楼主:
一、(端口)阻抗或导纳:

注意,这里有个“一定频率下”的界定。

这个定义适合于任意端口网络,自然也适合于电容和电感之类的单端口器件。

楼主:
二、二阶RLC网络

对于二阶RLC网络,谐振下可以考虑(能量)振荡和损耗。这就定义了其特征阻抗损耗电阻之比为Q(注意,这还是虚实之比)。

楼主:
上面还给出了二阶系统的中心频率和三分贝带宽的关系。注意其中那两个角频率的求解,那仅是中学数学,各位可以自己考虑一下。

楼主:
三、欠阻尼振荡:

通常,可以看一个二阶系统的阶跃响应,然后大致确定出系统的Q值。上面就给出了个说明。

具体怎么玩,自己去琢磨吧....

楼主:
最后,再给两个常用的二阶系统的特征方程形式:

这里,一个是品质因数,而另一个则是阻尼比。这些参数都无量纲。

网友B:
每次看大神的帖子都有收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端口)阻抗或导纳:

白天在忙,现在才看您的帖子,请问:这个“一定频率下”的这个频率是什么频率呢?怎么求解呢?可否使用这个定义去求解您后面几个例子的Q值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二阶RLC网络

这里仅仅只是RLC的串联电路,特征阻抗不是传输线里面的概念吗?RLC也有特征阻抗就不理解了。Q值是特征阻抗除以损耗电阻也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天在忙,现在才看您的帖子,请问:这个“一定频率下”的这个频率是什么频率呢?怎么求解呢?可否使用这 ...

“一定频率下”是指器件的通常工作频率,这在器件手册中会给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定频率下”是指器件的通常工作频率,这在器件手册中会给出。

器件手册一般只会给出器件的工作频率范围,可是到底取那个频率计算Q值,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仅仅只是RLC的串联电路,特征阻抗不是传输线里面的概念吗?RLC也有特征阻抗就不理解了。Q值是特征阻 ...

这里的“特征阻抗”是指LC谐振时电容和电感的阻抗,其绝对值相同。特征阻抗概念并不是传输线所独有,且从形式上看,LC的特征阻抗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形式类似,但其表征对象不同。LC的特征阻抗表征的是LC谐振时LC上的电流电压关系,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表征的是行波的电流电压关系。

LC谐振的Q值用特征阻抗除以损耗电阻定义,其就是谐振能量(虚)和损耗能量(实)之比,反映了损耗与谐振能量的关系。

网友C:
    表达一下个人的看法,1)存在Q值的前提是:存在谐振频率。2)存在谐振频率的前提是:电路的阶数是二阶及以上(这个是我猜测的,没有推导)。3)电路的阶数:含有两个独立的动态元件的线性电路,要用线性,常系数二阶微分方程来描述,故称为二阶电路。因此电路的阶数就是线性电路含有独立动态元件的个数。4)线性电路里,独立动态元件的个数如何确定,这个我还没有想明白。
    个人认为品质因数的最好从能量角度定义,这样具有普适性,如下图。但是 1)电路中存储的最大能量 2)电路在一周期内消耗的总能量 这两个参数怎么准确计算,还望H大能推导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的“特征阻抗”是指LC谐振时电容和电感的阻抗,其绝对值相同。特征阻抗概念并不是传输线所独有,且从 ...

既然是阻抗,肯定就是电压与电流之比了,电容和电感谐振时,对外总阻抗为0,那么LC谐振的特征阻抗只能定义为LC能量来回传输时的电压与电流之比了,这个好像不太好计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达一下个人的看法,1)存在Q值的前提是:存在谐振频率。2)存在谐振频率的前提是:电路的阶数是二阶 ...

Q的“定义”肯定与能量有关,但具体形式可以有变异(譬如“虚实”)。

此外,针对不同情形,Q之定义的具体关注点也有所不同,这我在前面已经说了。

至于你说的那个“定义”,或许对于二阶系统有点意义,具体推导应该不难,自己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阻抗,肯定就是电压与电流之比了,电容和电感谐振时,对外总阻抗为0,那么LC谐振的特征阻抗只能定 ...

这里说的“特征阻抗”,可不是LC串联阻抗,是指谐振时L和C各自的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Q的“定义”肯定与能量有关,但具体形式可以有变异(譬如“虚实”)。

此外,针对不同情形,Q之定义的具 ...

您这篇Q值的帖子,没有讲透,还希望H大有空能继续深入深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说的“特征阻抗”,可不是LC串联阻抗,是指谐振时L和C各自的阻抗。
...

谐振时,L和C各自的阻抗,不是jw0L和1/jw0C吗?怎么能导出sqr(L/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篇Q值的帖子,没有讲透,还希望H大有空能继续深入深入

此帖是点到为止(我的帖子基本如此)....

当然,需要的话还可以深入,譬如匹配或滤波网络的Q值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振时,L和C各自的阻抗,不是jw0L和1/jw0C吗?怎么能导出sqr(L/C)呢?

把谐振频率代进去就是了,注意这里要的是绝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Q值与特徵阻抗鄱是正值没有负值,因此数学上不能代入j,也就是此时容抗仍以正值代入,因此串联谐振时Xc=X ...

并联考虑导纳,此时的“特征阻抗”变成了“特征导纳”,自然相应的损耗电阻也变成了损耗电导。因此,就有:

    Q = 特征导纳/损耗电导

这是什么?

这就是对偶

楼主:
由此可见,最终还是“虚实之比”。

网友C:
倒来倒去,最终都成了虚实之比,不过还得加个谐振前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值与特徵阻抗鄱是正值没有负值,因此数学上不能代入j,也就是此时容抗仍以正值代入,因此串联谐振时Xc=X ...

你的高大师虚玄故弄,3年啦!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834&highlight=%E5%93%81%E8%B4%A8%E5%9B%A0%E6%95%B0&mobile=1&simpletype=no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的,更不是你的,而是他的。数学不是万能,有时有它好办事,有的时候不需它去推导,三言两语的直观 ...

老弟,少说两句,乃藏拙之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老大哥您好。这里跟藏不藏拙无关。再说您这话该对老六说才对。您若仔细看我的含义,恐怕您还得鼓励我是。 ...

关于数学,我的看法:数学表达这个世界抽象的一面,物理表达这个世界具体的一面。不能用数学表达的,那就不是科学,至少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称为科学的层次。
老Lgz2006关于Q值的意见在此帖26楼:
https://bbs.21ic.com/icview-1180994-2-1.html

楼主(2016-08-10):
就那么个虚实之比....

顶起!

网友G:
电抗  电阻  合称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抗  电阻  合称阻抗?

合起来不是阻抗又是什么?

网友H:
正态分布曲线下面的面积是1,Q值曲线下面的面积一般不是1,但他们形状相似。能否把Q值曲线下面的面积归一后,能不能看出他们是同类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