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浅谈纹波噪声的测试误区

楼主(2016-03-24):
误区一:测试带宽的选择,带宽越大测试越准确
     这种认为是不正确的。输出纹波的频率和电源的开关频率相同,而开关频率从目前的几十KHz到几MHz,另外由开关器件所造成的干扰也小于20MHz,带宽限制在20MHz,也是避免外界的高频噪声影响纹波的测试。
误区二:测试方法的选择
    测试方法的选择在目前是存在比较大争议的,同一个模块采用不同的测试方**得到不同的结果。目前行业普遍流行的有靠测法、双绞线法、平行线。其中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真实客观的测试模块的输出纹波。而用户在使用中因为种种客观因素一般采用的就是甩线法,就是拿示波器探头,地线夹直接接在模块的输出管脚测试,这种方法不能说不正确,但是会对测试结果带来很大的不同,造成很大的差异。
     示波器的探头的底线长度约为13cm,自身电感约为80nH,共模电流会在地线夹子上产生一定量不可忽略的尖峰电压。实际测试是地线夹通常以环形出现,所以很容易接收到空间辐射。测试端子和地线夹构成的环路就像天线一样在工作,地线环面积越大,开关中获取的噪声就越大,影响到纹波的正确测试。为减小地线夹过程造成的影响,探头应该直接靠在输出管脚两端,这样信号和地连接处的地线面积就很小了,这就是靠测法。

网友A:
硬件的选择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测量的电路按照手册上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的选择有什么要求?

这个版块有测量的设计

网友B:
不过对于去除外接干扰怎么做到?

网友:
地线夹子有尖峰电压?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C:
外接干扰这么大吗?

网友C:
应该怎么避免才好。

网友D:
平时测量没有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D:
外接的干扰应该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网友E:
外部的干扰也很大。

网友E:
正确测量信号的噪声,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F:
学习了,靠测法靠谱。

网友G:
摔线法?没用过的。

网友G:
测量噪声还是外界的干扰。

网友H:
楼主推荐一个测量电路吧。

网友H:
看到过版块有个相关电路不是很明确。

网友I:
改进之后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I:
外接的干扰怎么屏蔽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