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PCB手动布置地线的疑惑?

楼主(2016-03-24):
一开始学习PCB布线时,经常看到说先布置地线电源线,然后再布信号线;不过在布线过程中,也引出了疑惑:
布局布线结束后,最后一般通过铺铜将所有地都连至一块,那是不是可以不布地线,优先布电源线信号线,最后接地的都打孔铺铜处理?
也有另一种说法:
一般先布信号线,因为信号线比较多,布完信号线,再在空白处穿插电源线地线到最后可以选择铺铜。

两者布线顺序有什么优劣,各自针对什么情况产生的,适用于哪种场合?
即什么时候优先考虑布地线电源线
什么情况优先考虑布置信号线
再者多层板和双层板是不是又有区别呢?
求高人指点解惑!!

网友A:
哪些只是大方向,先布信号线,在布信号线的同时要考虑其他线的走向,当然了这些在器件布局的时候也要考虑。总之,是多方面的。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同时也不是布个一两块板子就能掌握的东西。

网友B:
谁最重要,最有难度,就先把谁走通;都走通之后,还要检查,反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