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请问下面的电路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24):
这个是采用其I啊哦是电路来处理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采用其I啊哦是电路来处理信号的

能够说一下原理吗,谢谢啦……

网友B:
除了分立器件, 左边那个应该是 NE555, 矩形波发生器
右边运放可能是通用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