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升压芯片开关电流问题

楼主(2016-03-24):
想向各位大侠请教下,很多升压芯片,只给出开关电流,不知道输出电流如何计算?或是大概估算

网友A:
输出电流是根据电路设计参数定的

网友B:
估算输出电流:
Vin/Vout x 0.7 x Switch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是根据电路设计参数定的

这说的就比较模糊了,比如一个升压芯片datasheet上面 给出的 开关电流是 2A, 实际电路的开关电流可以到多少?我想知道的是这个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算输出电流:
Vin/Vout x 0.7 x Switch current

多谢大侠了,不知这个 估算公式的 0.7 是什么?

网友C:
输入电压*开关电流*效率系数=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效率系数0.7-0.9几不等 看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开关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效率系数
效率系数0.7-0.9几不等 看设计了 ...

大侠 效率系数 写反了吧,输入电压*开关电流*效率系数=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开关电流*效率系数=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效率系数0.7-0.9几不等 看设计了 ...

这个公式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