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脉冲这样调整行不行?

楼主(2016-03-24):
你好!
     我想把一个PWM脉冲调整成幅度可变的。变化范围是1 到位10V.手动通过电位器调节就行了。
    PWM的频率大约是60K

    请问要怎样处理可以做得到?谢谢

   谢谢!!

楼主:
这PWM信号是由单片机输出的。

网友A:
pwm 作为通断信号, 用 adc 输出幅值,然后放大

网友B:
擦,用分压电路加运放跟随就可以了,单片机还有PWM变幅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