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PWM幅度调整输输出。

楼主(2016-03-24):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行不?
单片机输出接一个放大/比较电路,控制这个电路的电源电压;
比如,你想输出5V的PWM,就把放大电路的电源电压调为5V;
输出的PWM自然就是5V的了。

网友B:
单片机的PWM去控制一个模拟开关,然后用模拟开关将电位器电压(应该加以及缓冲器)斩波输出。

网友C:
如果没有功率要求的话,三极管放大电路就行了吧

网友D:
先用PWM生成一个1-10V的信号去控制DCDC,输出1-10V的电源,然后50KHZ去生成PWM波(这个驱动IC很多)。此方案用二个PWM波。先的信号也可以用DAC来做,因不需要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