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线路板拆解

楼主(2016-03-24):
新人前来,有没有大神能告诉我这个金属板要怎么拆下来

楼主:
新人啊,求好心的老司机给个建议

网友A:
难,只能破坏性拆解。

用剪刀,分割成小块,然后拆,
或者,屏蔽罩表面整体浸锡锅里,
或者,拆一点,撬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只能破坏性拆解。

用剪刀,分割成小块,然后拆,

我其实是想知道MDM6200目前用了多大的内存,如果需要,准备把内存换大的

网友B:
试试热风枪,看能否吹热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