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差分运放UA741和OP07的射频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6-03-24):
具体应用是把uV级电阻桥的差分信号放大,来做称重应用。
首先出来的是经-5v~+5v的输入得出50uV~5mV级的两路原始信号,各经OP07 放大15倍左右,再将两路信号通过UA741电压相加输出待测信号。
UA741正常输出1mV~100mV信号。现象,用对讲机一打,输出值瞬时跳变得吓人,输出跳变到2V的信号。我换了两种牌子的741芯片(东芝和TI的) ,结果都是差不多,射频抗干扰严重不行。
最后把UA741换成OP07,三运放都用OP07,抗干扰效果立马就好了。幅值跳变很小 最大10多个mV.可以接受。
问题1:OP07和UA741都是差分运放电路,但引脚和使用稍有差别,但都是模拟器件,按道理抗干扰都应该很强劲,为何再射频抗扰度试验中差别如此明显。
问题2:op07替换UA741,在本例中,是否试用,我还没系统验证,只做了抗扰度试验。

网友A:
试试在每个放大器的两输入端,分别对地并联20pF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