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下此光耦控制电路在gpio等于0时电位不是零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3-24):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为什么???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IO口为低电平,光耦内部LED发光,光电三极管导通;
光耦可以理解为: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光敏三极管组成;
通过发光管亮与不亮,控制三极管的通与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为低电平,光耦内部LED发光,光电三极管导通;
光耦可以理解为: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光敏三极管组成;
...

谢谢,我的问题是,为什么通了后,电位是14v左右,按理是与0v电位接近。

网友A:
理论没问题,那就找找实际有没有问题;
引脚有没有搞错?型号对不对?焊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B:
LED端的阻值取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端的阻值取大了。

我取值是510欧姆,按理约10ma不大啊,我并一个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取值是510欧姆,按理约10ma不大啊,我并一个看看

510,确实不大,问题不在这里了。

现场问题,虚焊、短路、错管脚,测量错误,等等,只有自己去查了。

网友C:
换一个光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0,确实不大,问题不在这里了。

现场问题,虚焊、短路、错管脚,测量错误,等等,只有自己去查了。

我也测试了220欧姆,强上拉换成了39k的,电压仍然从24v降低到12v左右下不去了,郁闷,打不开继电器啊!!

网友D:
看看GPIO灌电流能力够不够。可能不支持8mA的灌电流。

网友E:
楼主,+5v和+24V是共地的吗?如不是应该是用+5v的地当做+24V地去测量了。还有普通光偶是驱动不了继电器的,大电流只会使光耦ce极电压升高,最好在加一个三极管扩流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F:
感觉像3、4脚反了

网友:
应该是 GPIO并没有使得光耦导通,电流小,无法使三极管部分工作在开关状态。可以直接先试验GPIO直接接地,测试电位点 是否电压正确。

网友G:
确认接线是否正确,元件是否良好。特别注意,光耦LED侧的电流必须考虑MCU的IO能否提供。如不能提供,需要加中间驱动级。

网友H:
导通电阻都不等于零的

网友I:
你试下把继电器去掉,单独量图上电路的输出电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也测试了220欧姆,强上拉换成了39k的,电压仍然从24v降低到12v左右下不去了,郁闷,打不开继电器啊!! ...

光耦输出后面的负载断开看看;
被后面的负载拉上去了吧;

网友K:
拿普通光耦驱动继电器,小马拉大车,拉不动啊,一般都加驱动管,或者达林顿输出的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