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想用芯片的USB口跟电脑USB通信,但是中间用串口协议

楼主(2016-03-24):
最近做个小项目,用PIC16F1454的USB与电脑通信,上位机软件是另外一个同事负责的,他建议物理接口用USB,然后中间通信协议用串口,可能这样上位机那边处理起来会方便一些。
请问单片机这边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A:
难道要用USB虚拟一个串口?

网友B:
就是虚拟串口了。

虚拟串口两大优点,一是高速,二是上位机简单,
但下位机依然是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要用USB虚拟一个串口?

恩呀,就是这样打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虚拟串口了。

虚拟串口两大优点,一是高速,二是上位机简单,

对的,正好两边的接口还都是TTL电平的也不存在电压问题
现在就想理理思路看看下位机这边要怎么弄

网友B:
USB是差分信号,不是TTL。

找例程吧,一般都提供。

网友C:
下位机需要做成CDC类,上位机需要这驱动!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libusb, 省掉串口驱动的麻烦事。

网友E:
usb接口好用

网友F:
USB转串口很多也用PL2303的

网友G:
下位机直接就是串口的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位机需要做成CDC类,上位机需要这驱动!

求教,什么是CDC类?

网友H:
用CDC的话,PC端的驱动软件一般是PIC芯片生产商microchip的驱动,还需要单独安装这样的驱动(.inf文件和.sys文件),如果选用USB HID,那就是完全不需要任何驱动,插入电脑就识别了,对于上位机软件开发增加的难度也不多,当然跟串口编程的简单性相比就不一样。

楼主:
在Microchip的官方库里面找到例程了,的确是实现CDC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