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的跳变问题2

楼主(2016-03-24):
TM4C采样的一些跳变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499052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此前发过一个采样跳变问题,当时用的是发生器输出的标准220V50HZ交流电,采样出现了跳变。这次我又发现了新的现象,做些补充
采样值的计算:各相采样值ADC_Value【*】减去1.65V电压对应的值ADC_Value【3】(使被测负电压变成正电压,进入采样电压范围),然后乘以系数换算成实际电压

下图为A相电压,可见在17到18处发生跳变。另外可见跳变并不在拐点出现。

此为B相电压,采样值也在17到18发生跳变

据观察,多路采样的跳变是同时的,跳变点时有时无,一旦出现就是所有采样都会在该点跳变,有的跳变剧烈,有些比较小。
基本上几个周期连续出现,然后几个周期不出现,反反复复。

结合上次的帖子,疑问如下:
1.参考电压跳变,这个还未考证,该芯片的参考电压是接在外部电压上的,电路中是连接的电源3.3V和地。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人说是不是储能元件充放电,但是我第一贴出现跳变是在开发板上测试的,并无电路设计问题。
是不是电源的波动,需要实测一下。

2.外部干扰,示波器看着三相交流稳压电源的输出,并无突变。
3.代码上的问题会导致这个吗?我感觉应该不会,我此前拿拿方波来测过,方波的采样毫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真解决了这个问题详细写一写处理经过和分析过程,可以考虑打赏 ...

搞了半天。。才发现采样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只是虚拟示波器在刷新显示的时候正好处在被查看数组数据更新还没完成的时刻,导致波形前部分是新的数据,后部分是旧数据,看起来有断层。。。。我终于明白了,前阵子放假,忘记来说一下了

网友A:
你的电源电路是什么类型的?还有地,
也有可能引起跳变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只能一项一项排除

网友B:
如果非常精确,就在第17次、18次出现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把你的程序除了采样部分,全部去掉,采样结果保存在一个数组里,存30组数即可,然后用仿真器反复观察该数组的第17和18个数,看还有没有这个现象了

如果不再出现类似问题,你大概就有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非常精确,就在第17次、18次出现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把你的程序除了采样部分,全部去掉,采样结果保存在 ...

我已经把其余部分全部去掉,只剩下采样,问题依旧,跳变的出现并不只是在17和18,是随机的。我准备用另一种方式写一段采样代码,来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只能一项一项排除

我准备写一段不一样的采样代码来看看是不是一样有这个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写一段不一样的采样代码来看看是不是一样有这个现象

加油。真解决了这个问题详细写一写处理经过和分析过程,可以考虑打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其余部分全部去掉,只剩下采样,问题依旧,跳变的出现并不只是在17和18,是随机的。我准备用另一 ...

看你的主贴,我以为就在17和18出现呢,如果是随机的话,考虑硬件上问题居多,看看突变前后系统有没有耗电流增加或者减少,耗电流增加或者减少会影响各个点的电压,但是你测电压的话可能很难测出来细微的区别

网友C:
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C:
使用平滑滤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