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HELP

楼主(2016-03-24):
谁有Keil.STM32L1xx_DFP.1.0.2.pack?为什么我从官网下载的股价报添加到MDK5.14时老师提示pdsc文件丢失

网友A:
你这个是在官网下载的,还是用那个Keil软件的包管理器下载的?

网友A:
如果是在官网下载的有问题,那么你直接在包管理器里面下载试试看。

网友A:
http://az717401.vo.msecnd.net/pack/Keil.STM32L1xx_DFP.1.0.2.pack
这个是官网的下载地址。看看是不是工程的问题,你别用最新版的了,你换成Keil MDK4 最后的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az717401.vo.msecnd.net/pack/Keil.STM32L1xx_DFP.1.0.2.pack
这个是官网的下载地址。看看是不是工 ...

这个网址我怎么打不开啊 我用的MDK5.14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官网下载的有问题,那么你直接在包管理器里面下载试试看。

包管理器里面下载不了 提示什么网址连接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包管理器里面下载不了 提示什么网址连接错误

那应该是你网络问题。我还没遇到过。只不过有时候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网址我怎么打不开啊 我用的MDK5.14版本

这肯定打不开,你复制粘贴到迅雷下载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网址我怎么打不开啊 我用的MDK5.14版本

这个网址不要直接打开,这个是文件。不是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址不要直接打开,这个是文件。不是网页。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