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耦合为什么使用4个电容并联和串联

楼主(2016-03-24):
如上图所示,是一个13.56MHz的天线选通控制电路,天线的耦合为什么这样设计?
用来减小ESR?那这样直接4个并联就是了,而且这也没减小ESR,正好跟耦合一个电容一样。

网友A:
主要是为了降低ESL以及凑合适的容量。

网友B:
主要是为了凑一个能买到的容值,比如你匹配的是131pf,而市面上没卖这种容值的电容,只能用130+1去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降低ESL以及凑合适的容量。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凑一个能买到的容值,比如你匹配的是131pf,而市面上没卖这种容值的电容,只能用130+1去凑了。 ...

跟楼上答的一样,看来就是这个原因了,谢了

网友C:
电阻一般误差还比较小,但电容感觉有点拿捏不住,调试一个电路我觉得凑凑没问题,但如果批量生产的时候如果还是需要一个一个调节的话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一般误差还比较小,但电容感觉有点拿捏不住,调试一个电路我觉得凑凑没问题,但如果批量生产的时候如果 ...

是的,现在技术还不行,对电容的使用还是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