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内部温度偏差太大

楼主(2016-03-24):
各位有没有使用过F407内部的温度传感器,今天测试了下,室温在15度左右,采集内码值为1220,换算为温度为:
T = Vsense – V25/AVG_Slope +25 = 114.16,
V25 = 0.76V
AVG_Slope = 2.5mv/
这太离谱了吧,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按照官方给的公式,要是温度在15~30摄氏度之间,转换内码值就需要在910~960之间才可以
求高手指点

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AdcPinCom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DualMode_Reg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
        ADC_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10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AdcDma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SampDma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_CC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DMA_BUF_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static void Adc1Chx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3;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TempSensor, 1,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

static void Adc2Chx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3;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 ADC2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4, 2,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

楼主:
希望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问题解决了,应该使用Vref = 2.5V,但是抖动幅度还是很大,采集内码值相差100左右,只能滤波了...

楼主:
准备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