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G6U6-UFQFPN28封装库

楼主(2016-03-24):
   请问香主和坛子里哪位大侠有STM8L151G6U6-UFQFPN28封装库?发给俺用下呗!

网友A(2016-10-18):
感觉这个芯片用的人比较少,可能要自己画。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stm8l151g4u6的电源供电问题。
PIN6 = VDD1/VDDA/VREF+
PIN7 = VSS1/VSSA/VREF-

Vref是外部电压基准,没看到其他的电源脚,是否如果采用外部基准,这个基准要负责给mcu整体供电?如果这样,这个vref还能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芯片用的人比较少,可能要自己画。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stm8l151g4u6的电源供电问题。

本来想用LM385-2.5做ADC基准,锂电池供电,不知道用这个芯片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