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初学STM8,试图TIM2_CH2捕捉红外反射来测转速.疑问捕捉数据值

楼主(2016-03-24):
芯片:STM8L152  (血糖仪里拆的)
捕捉用 红外反射式模块,  在一个9025散热风扇在一个扇叶上贴反光纸.  模块的开关电平D0接口接到 STM8L152的 PB2(TIM2_CH2)上

对捕捉的中断得到的数据不明白如何使用...

读取到的ReadValue1, ReadValue2值 是什么来的, 脉冲值, 中断值 ? 还是什么的?
还有Capture这个值 计算出来的 又叫什么呢?
还有 计算 频率 Frequency = 1000000 / Capture;  是否这样的弄的? 取 TIM2分频的值1Mhz来算????

最终问这些 捕捉到数据可以计算转速吗? 要怎么计算?            数学我最烂了....

不知弄得对不对..
风扇低速时数据好乱,    加快风扇转速后,  数据会稳定

低速时的数据
ReadValue1:00019054|ReadValue2:00017572|Capture:00018518|Frequency:00000054|Speed:00001620
ReadValue1:00004072|ReadValue2:00018307|Capture:00014235|Frequency:00000070|Speed:00002100
ReadValue1:00006453|ReadValue2:00014892|Capture:00008439|Frequency:00000118|Speed:00003540
ReadValue1:00015578|ReadValue2:00001430|Capture:00005852|Frequency:00000170|Speed:00005100
ReadValue1:00018180|ReadValue2:00010053|Capture:00011873|Frequency:00000084|Speed:00002520
ReadValue1:00006643|ReadValue2:00008935|Capture:00002292|Frequency:00000436|Speed:00013080
ReadValue1:00018627|ReadValue2:00014139|Capture:00015512|Frequency:00000064|Speed:00001920
ReadValue1:00012705|ReadValue2:00002941|Capture:00010236|Frequency:00000097|Speed:00002880
ReadValue1:00008089|ReadValue2:00014290|Capture:00006201|Frequency:00000161|Speed:00004800
ReadValue1:00004561|ReadValue2:00007632|Capture:00003071|Frequency:00000325|Speed:00009720
ReadValue1:00001721|ReadValue2:00002314|Capture:00000593|Frequency:00001686|Speed:00050580
ReadValue1:00019566|ReadValue2:00018175|Capture:00018609|Frequency:00000053|Speed:00001560
ReadValue1:00017728|ReadValue2:00014697|Capture:00016969|Frequency:00000058|Speed:00001740
ReadValue1:00016237|ReadValue2:00011823|Capture:00015586|Frequency:00000064|Speed:00001920

高速时的数据稳定
ReadValue1:00014965|ReadValue2:00009932|Capture:00014967|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ReadValue1:00014945|ReadValue2:00009913|Capture:00014968|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ReadValue1:00014950|ReadValue2:00009927|Capture:00014977|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ReadValue1:00014958|ReadValue2:00009938|Capture:00014980|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ReadValue1:00014965|ReadValue2:00009940|Capture:00014975|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ReadValue1:00014965|ReadValue2:00009936|Capture:00014971|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ReadValue1:00014949|ReadValue2:00009931|Capture:00014982|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ReadValue1:00014988|ReadValue2:00009982|Capture:00014994|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ReadValue1:00014989|ReadValue2:00009988|Capture:00014999|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ReadValue1:00014976|ReadValue2:00009967|Capture:00014991|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ReadValue1:00014984|ReadValue2:00009986|Capture:00015002|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ReadValue1:00014998|ReadValue2:00010000|Capture:00015002|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ReadValue1:00014988|ReadValue2:00009998|Capture:00015010|Frequency:00000066|Speed:00001980

中断里的代码
INTERRUPT_HANDLER(TIM2_CC_USART2_RX_IRQHandler,20)
{
          if(TIM2_GetFlagStatus(TIM2_FLAG_CC2))
        {
                TIM2_ClearFlag(TIM2_FLAG_CC2);//清空标志位
                //TIM2_ClearITPendingBit(TIM2_IT_CC2);
                if(IC3ReadValue1 == 0x00)
                {//第一次捕获中断来临
                        IC3ReadValue1 = TIM2_GetCapture2();//得到第一次捕捉计数值
                }
                else
                {
                        //第二次捕获中断来临
                        IC3ReadValue2 = TIM2_GetCapture2();
                        TIM2->CNTRH = 0x00;//清零计数器高8位
                        TIM2->CNTRL = 0x00;//清零计数器低8位
                        TIM2->IER |= 0x02;//CC2IE=1,使能捕获/比较2中断
                        TIM2->CR2 |= 0x01;//使能定时/计数器

                        if(IC3ReadValue2 > IC3ReadValue1)
                                Capture = (IC3ReadValue2 - IC3ReadValue1);
                        else
                                //Capture = 0xFFFF + IC3ReadValue2 - IC3ReadValue1;
                        Capture=20000 + IC3ReadValue2 - IC3ReadValue1; //防止计数到末端的时候 重新计数
                        Frequency = (uint32_t) (1000000 / Capture);
                        Speed = Frequency / 2 *60; //速度值肯定不对, 不知公式是如何的?

                        //USART_SendString("Freq:",6);
                        //Send_ADC_Value(CLK_GetClockFreq());
                        //USART_SendByte('|');

                        USART_SendString("ReadValue1:",11);
                        Send_ADC_Value(IC3ReadValue1);
                        USART_SendByte('|');

                        USART_SendString("ReadValue2:",11);
                        Send_ADC_Value(IC3ReadValue2);
                        USART_SendByte('|');

                        USART_SendString("Capture:",8);
                        Send_ADC_Value(Capture);
                        USART_SendByte('|');

                        USART_SendString("Frequency:",10);
                        Send_ADC_Value(Frequency);
                        USART_SendByte('|');

                        USART_SendString("Speed:",6);
                        Send_ADC_Value(Speed);

                        USART_SendByte('\n');
                        IC3ReadValue1 = 0x00;
                        //CaptureNumber = 1;
                }
        }
}

初始化部份
void TIM2_Config(void)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PU_No_I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 ENABLE);
        /*
                初始化
                TIM2_Channel_2:管脚接到PB2上,PB2为TIM2_CH2
                TIM2_ICPolarity_Rising:捕获上升沿
                TIM2_ICSelection_DirectTI:输入捕获为直接输入
                TIM2_ICPSC_DIV1:输入1分频
        */
        TIM2_DeInit();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6,TIM2_CounterMode_Up, 20000); //16分频=1MHZ, 20000时间2S
        TIM2_ICInit(TIM2_Channel_2, TIM2_ICPolarity_Rising, TIM2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2_ICPSC_DIV1, 0x00);
        TIM2_ClearFlag(TIM2_FLAG_CC2);//清TIM2_CH2标志位
        TIM2_ITConfig(TIM2_IT_CC2, ENABLE);//开启TIM2_CH2中断。
        TIM2_CCxCmd(TIM2_Channel_2, ENABLE);//使能输入捕获通道1  引脚PB2
        TIM2_Cmd(ENABLE);//使能定时器(TIM2整个模块)
}

void main( void )
{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USART_ClockInit(USART2,USART_Clock_Enable,USART_CPOL_Low,USART_CPHA_2Edge,USART_LastBit_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2, ENABLE);
  USART_DeInit(USART2);
  USART_Init(USART2, (u32)1152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HalfDuplexCmd(USART2,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TIM2_Config();

  enableInterrupts();
  while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