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如何更改如何更改汉字显示方向(横向,竖向)CCS6.0

楼主(2016-03-24):
(无正文)

网友A:
要更改哪里的汉字?
ccs备注里的汉字没法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更改哪里的汉字?
ccs备注里的汉字没法更改的

我的CCS中注释中的汉字都是横行显示,可以改为正常显示吗?记得WORD中可以更改文字显示方向,不知道CCS中在哪更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CCS中注释中的汉字都是横行显示,可以改为正常显示吗?记得WORD中可以更改文字显示方向,不知道CCS中 ...

ccs没有那么强大的文字编辑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CCS中注释中的汉字都是横行显示,可以改为正常显示吗?记得WORD中可以更改文字显示方向,不知道CCS中 ...

不都是横行显示的吗?就像论坛里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横行显示的吗?就像论坛里的内容

我可能没表示清楚,我的意思是单个字子在正常显示的情况下逆时针旋转九十度显示,

网友B:
还能显示竖的文字吗?

网友B:
ccs没有这个功能,除非你自己换行实现吧。

网友C:
这个没有用过的,一般都是采用默认的。

网友D:
真不知道楼主一个注释你需要如此复杂的操作,也是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表示清楚,我的意思是单个字子在正常显示的情况下逆时针旋转九十度显示, ...

ccs可以使用其它的编辑器,你换个编辑器吧。自带的编辑器功能比较弱

网友E:
这个不能设置吧

网友E:
那个是word里面的处理功能

网友:
楼主是要注释吗?

网友F(2017-07-12):
引用 楼主:
我的CCS中注释中的汉字都是横行显示,可以改为正常显示吗?记得WORD中可以更改文字显示方向,不知道CCS中 ...

亲,
您的字体改过来了么?

网友G:
修改汉字的显示?

网友G:
只在word上修改过,没有在CCS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