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用LM358放大两倍,输出一直为3.5V,什么问题?

楼主(2016-03-24):
最近在复习运放知识,焊接LM358用来放大LM35温度传感器电压,电路如下:

可是输出端一直是3.5v,不知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电路接法有问题。
先确认测量温度的范围,VOUT做RC滤波的接法适合直接进ADC采样

网友B:
如果VCC是5V的话,3.5V大约是358输出电压的极限

网友C:
先测量运放3脚的电压,正常应该是零点几伏才对。如果电压不对可以考虑运放三脚串个电阻和接个电阻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接法有问题。
先确认测量温度的范围,VOUT做RC滤波的接法适合直接进ADC采样 ...

lm35温度传感器最大输出为1.5v,放大两倍,现在室温18度左右,也就是180mv(10mv/℃)放大后360mv,可输出一直为3.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运放3脚的电压,正常应该是零点几伏才对。如果电压不对可以考虑运放三脚串个电阻和接个电阻到地。 ...

3脚电压为160左右,也就是16度左右,是正确的。
实际电路中,我没有加旁电容和去耦电容,会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3脚电压为160左右,也就是16度左右,是正确的。
实际电路中,我没有加旁电容和去耦电容,会是这个原因吗 ...

打错了,是160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VCC是5V的话,3.5V大约是358输出电压的极限

可是输入没有超极限(测量为输入为160mv左右)。实际电路中,5、6、7脚悬空,没有加旁路电容,去耦电容,就是输入,输出没有加电容,会是这些问题造成的吗?

网友B:
测一下3脚电压是多少,是不是断线啥的。。。。。

网友B:
不行换一片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3脚电压为160左右,也就是16度左右,是正确的。
实际电路中,我没有加旁电容和去耦电容,会是这个原因吗 ...

输入正常的话,看看是不是r1/r2用错了,折算回去就是21倍多了。或者虚焊都可以造成输出为高电平,仔细看看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D:
3脚对地接一个电阻试一下,10k

网友E:
单电源同相放大的同相输入端需要接接分压器,使输入端接地时输出端为VCC/2.

网友F:
建议楼主选用单电源供电轨到轨运放

网友G:
下周一我去厂里也搭个电路试试看。

网友H:
运放为非轨到轨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脚对地接一个电阻试一下,10k

接电阻测试输出为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电阻测试输出为0v

断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脚对地接一个电阻试一下,10k

接电阻测试后为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电源同相放大的同相输入端需要接接分压器,使输入端接地时输出端为VCC/2. ...

用Multisim仿真,按上图是正确的,可是焊接出来就有问题了,焊接两个同样电路输出都是3.5v左右。
发现将反馈电阻去掉(开环状态),输出任然为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接法有问题。
先确认测量温度的范围,VOUT做RC滤波的接法适合直接进ADC采样 ...

恩恩,是哪一块连接有问题呢?OUT做RC滤波后在输出到AD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电源同相放大的同相输入端需要接接分压器,使输入端接地时输出端为VCC/2. ...

是指偏置电流吗?输入端接Vo=Vcc/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周一我去厂里也搭个电路试试看。

那最好不过了,我焊了两个同样的电路,都是同样现象,希望不是电路问题,因为仿真可以通过的,但实际中却通不过,周一再问你吧。  谢谢!

网友B:
看来像是传感器开路-------怀疑传感器是坏的,甚至是假的。。。。
电压量得160mV可能是巧合----LM358的IB正好在万用表上给出160mV
-------------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是哪一块连接有问题呢?OUT做RC滤波后在输出到AD上吗?

先去掉75欧和电容,测试out输出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在接入运放同相端,运放同相端可以对地接个100K的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下周一我去厂里也搭个电路试试看。

今天周二了,可否有结果?

楼主(2016-09-07):
好吧,是芯片坏了,又买了3个新的,连起来没问题了。(中间断了5个月忙其他事情,没有弄它)做的是基于射频通讯的远程温度采集卡,如果用18B20或者 DHT11这种数字传感器效果应该要好许多。为何之前买回来的三个lm35dz都出问题了,而且现在新买的又有一个不太正常了,还不清楚是使用问题还是传感器本身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J:
1、电路原理没错,是一个2倍放大电路。
2、2和3管脚电压在正常工作时必须一直相等(虚地概念),输出不对可以量这两点电压差是否为零。
3、你的这个现象有点像电路自激状态,上电时电路没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可以尝试在信号输入正端对地接入104或103瓷片电容。输出对地也接,电源也接去耦电容。值都可以是104或103.
4、你这个电路只是一个原理电路,可以试验反复多次上电,可能就会有故障发生。
5、模拟电路调试时可靠性很头疼,一点一点摸吧。

网友K:
是温度信号多少电压,*2,是不是输出超出动态范围?

网友K:
5脚接地,67相连试下。

网友L:
反向比例放大啊,才2倍,不知你是放大温度传感器信号吗,不太对吧放大倍数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