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单片机扩展片外AD和DA芯片来说,光耦隔离元件应该加在哪里?

楼主(2016-03-24):
对于单片机扩展片外AD和DA芯片来说,光耦隔离元件应该加在哪里?

网友A:
加在AD之前加线性光耦,AD器件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B:
加在AD之后单片机前加光耦吧,防止数字地和模拟地耦合造成单片机内窜入干扰

楼主:
到底是哪里呢?还有,如果采用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最后再通过一点相连。在Protel原理图中和最后的PCB中怎么样操作呢?

楼主:
还有,覆铜时会不会有什么特别操作的地方?

网友C:
一般加在ADC后。因为线性光耦的成本相对高,性能不是很好!采用隔离运放价格也很高。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 不过, 楼主要的是从干扰的角度看合理性.
虽然两种隔离, 各有优缺点. 我推荐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单片机前)加隔离

网友E:
不仅是成本的原因. 另外, 虽然 AD 器件容易受干扰, 但是, 只要电源,地, 信号藕合退藕处理好,
信号传输和降噪的处理合理,加上合适的运放等, 是能够很好地得到 AD 的采样精度的.

网友F:
嗯,另外一个方案, 除了上面所述同样也需要处理好外, 其精度还依赖于关键器件:线性光耦或隔离运放.

网友G:
原来图没有区别. pcb 时, 注意覆铜时用更多段线段把两个地分开来,

网友H:
呵呵,只让你感觉可以相连的地方连接起来.

网友A:
光耦的主要作用是用来作信号隔离的吧。
避免信号的干扰。

网友B:
不同名地,用0欧电阻连接

网友C:
线性光耦或隔离运放,这样效果比较好

网友I:
一般场合7楼建议就可以了,环境复杂、应用复杂的情况下可以考虑ADC,DAC,模数电源及地的隔离

楼主:
嗯,了解了,多谢大侠们

网友J:
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加隔离

网友K:
覆铜时会不会有什么特别操作的地方?

去除死铜

网友L:
通常不是在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加隔离的吗

网友M:
线性光耦的成本相对比较高

网友N:
光耦隔离电路使被隔离的两部分电路之间没有电的直接连接,主要是防止因有电的连接而引起的干扰,特别是低压的控制电路与外部高压电路之间

网友O:
一般加在ADC后

网友P:
使用光耦隔离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① 光耦直接用于隔离传输模拟量时,要考虑光耦的非线性问题; ② 光耦隔离传输数字量时,要考虑光耦的响应速度问题; ③ 如果输出有功率要求的话,还得考虑光耦的功率接口设计问题

网友Q:
一般而言,线性光耦加在AD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