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最小系统不工作

楼主(2016-03-24):
做个项目用到51单片机,PCB回来后焊上最小系统后经常发现不能工作,偶然间发现短接晶振一下后有时可以正常工作,有时又不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晶振没起振

网友B:
晶振或是RESET信号。

网友C:
单片机最小系统是最基本的系统,逐个检查各外围及电源!

STC单片机最下系统见: http://mix.stcisp.com

网友D:
还是STC15单片机方便,不需要晶振与复位电路,只需供电就成为最小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STC15单片机方便,不需要晶振与复位电路,只需供电就成为最小系统。

现在没有内部时钟的单片机估计很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