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板插上无法识别

楼主(2016-03-24):
新作了一块CY7C68013A的核心板,但是插上无法识别,对照原理图和手册,各个主要引脚的电平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搞都是USB无法识别。

网友A:
现成的开发板呢

楼主:
插上现成的开发板立即就能识别出来。

网友B:
D+,D-各串20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C:
我做了很多68013板子从来没有计算过阻抗  我的原则就是线尽量短  平行走线不要跃层  都没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你的24C08不支持?

网友E:
wakeup 下拉电容去了,看看

网友F:
看下是不是USB的问题...

网友G:
你的EEpROM有下载好的固件吗,没有的话要断开EEpROM连接

网友G:
板子没坏的话,应该是VID和PID的问题,68013a的手册有说明的

楼主:
嗯,我知道啦,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