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位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6-03-24):
2812或2335串口都有这么一句
8SciaRegs.SCICTL1.all = 0x0003;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 = 1;
也就是先复位在使能串口,但是看文档说 置位后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 = 1;像TXRDY,RXRDY等位都被冻结了,不在变化了。如果我想使用这些位该如何处理呀

网友A:
TXRDY,RXRDY这些是Flag只读标志位,在初始化SCI模块的时候并不需要用到他们。

网友B:
其他的SCI的配置您可以参考TI例程包中的SCI例程。

网友C:
楼主的结果怎么样呢

网友C:
是不是不能使用了?

网友D:
在初始化SCI模块的时候并不需要用的

网友C:
初始化的时候怎么配置的?

网友C:
一般默认就可以了吧。

网友E:
SCI的配置可以参考TI例程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