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定义对吗

楼主(2016-03-24):
定义:
unsigned int data len; //用到了len
void send(unsigned int len); //也使用了了len,是否合理?

主程序{

}

网友A:
没有问题
这是C的问题,和KEIL没有关系
void send(unsigned int len); 这里只是声明有个参数unsigned int而后面的len此处没有意义,可以省略....

网友B:
这种用法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区别开,因为这两个“len”表达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C:
你这种说得过去,没啥问题。

但是如果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弄一样的 就不太好了。虽然运行也正确。

希望我表述是清楚的

网友D:
没有问题的呀,你一编译肯定过得去的。那个是个形参,叫啥名字是给你看的

网友E:
但是一直这样编下去会养成不好的习惯的。好习惯很重要。

网友F:
这个可以这样用,它符合C语言的用法

网友E:
只是下面的len只是形式上的

网友G:
可以的,以前老师的一句话“县官不如现管!!!”
     最好不要这么做

网友H:
以后维护可能会有奇异

楼主:
哦,那我放心了

网友I:
可以是可以,就是你那括号里的的定义显得多余了啊

网友:
没有问题,应该可以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