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向量表一定要先烧写到FLASH中吗?

楼主(2016-03-24):
(无正文)

网友A:
你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B:
没明白楼主要干什么。中断向量表,不是和程序一起烧写到 FLASH里吗?

楼主:
现在用外扩的SRAM做程序调试仿真,把中断向量表也分配到了外部SRAM中,结果进不了中断

网友C:
需要先把中断向量表先烧写到FLASH中

楼主:
还需要加什么跳转指令吗?

网友D:
我以前在外部RAM中调试2407的时候没有发现“需要先把中断向量表先烧写到FLASH中”。

楼主:
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E:
直接LOAD程序到RAM即可

楼主:
上电(复位)的运行过程。_c_int0有什么作用

网友F:
没设计过,关注中~~~~

楼主:
好吧,明天再说吧,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