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大神求救 啊 。。。。。

楼主(2016-03-24):
在写一个labview 调用DLL,大恒的相机驱动,但是有一个函数 折腾好久 一直报错,而且对之后 图像的处理 完全没头绪 求救啊。。。。
左边是 VI 右边是函数
原 型:HVSTATUS __stdcall HVSnapShot(HHV hhv, BYTE **ppBuffer, int nSum)
参  数:HHV hhv;
摄像机句柄。
BYTE **ppBuffer;
图像数据缓冲区指针的列表。
Int nSum;
图像数据缓冲区数目(采集图像的数量)。

想问大伙 这个VI怎么接,hhv 这个句柄已经得到了,关键在于   BYTE **ppBuffer,Labview 数据类型选什么 ,我选的是数组,(有两个星号**),但是用到VI中 输入是 一维数组,输出也是 一维数组,而且没有数据显示
求救啊。。。。。。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个两维数组啊。不知道你想读取相机的图像数据,十六进制的二维数组。

网友A:
驱动你得自己看看了。不行咨询一下厂家,看他们提供的输出数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你得自己看看了。不行咨询一下厂家,看他们提供的输出数据格式。

哈 谢版主 回帖
还没解决,准备 传递一个 指针,然后根据传回来的指针,解二维数组指针引用 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 谢版主 回帖
还没解决,准备 传递一个 指针,然后根据传回来的指针,解二维数组指针引用 再试试 ...

得先判断传过来的数据格式啊

网友B:
这个好像是你要给他准备存多幅图像的缓冲区,所以不像是给它一个二维数组用来直接储存图像数据的。
看他们提供的手册中的示例:你要准备多个用来储存一幅图像的数组A,B, C ... 。然后将这些数组再保存到另一个数据组X。最后把X数组传给函数调用。

网友B:
你可以使用Win32 API 来分配内存(如果是Win32平台的话), 比如HeapAllow或GlobalAllow来分配内存,并将返回的地址保存到Labview数组中,再将Labview数组传给你的函数,调用完后用API CopyMemory将内容复制到LabView数组。最后记得要调用HeapFree或GlobalFree来释放内存以免内存泄露

网友A:
目前labview自身的驱动可以识别市面上绝大多数相机的。结合相机自身的驱动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图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