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兴趣一起讨论下一个不成熟的编程思路!

楼主(2016-03-24):
一直想写一个裸编架构,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一直没有去实践。通过看各种书籍和前辈们的编程思想,目前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和大家一起讨论下。

框图如下:

Timer块是一个时钟管理模块或者一个基于时间片的调度器。所有和时间有关的任务,都有它管理。
各个任务都有自己的消息队列,任务间通信都是通过消息队列。

有什么想法和建议的,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A:
既然用了消息队列,那为啥用定时器管理,直接用消息来驱动不久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了消息队列,那为啥用定时器管理,直接用消息来驱动不久可以了?

时钟管理处理周期函数和软件定时器!比如键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建议。把每个任务当作一个对象,每个对象有参数、任务与状态指示,每个任务在执行前必须要设置参数, ...

哦,明白!余工,您说的任务表和我的消息循环队列本质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钟管理处理周期函数和软件定时器!比如键扫。

其实都是硬件触发的,比如硬件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硬件触发的,比如硬件定时器

1、不需要低功耗;
2、需要几个定时器,没有那么多硬件定时;
3、芯片不支持串口唤醒,来数据需要快速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不需要低功耗;
2、需要几个定时器,没有那么多硬件定时;
3、芯片不支持串口唤醒,来数据需要快速响 ...

时间管理不是用硬件定时器的?串口中断不支持唤醒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管理不是用硬件定时器的?串口中断不支持唤醒芯片?

理解错了,明白了。还是老话题了,时间触发和事件触发。

网友C:
一些堆栈很少的单片机,例如PIC,可以移植操作系统,或能进行任务调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想如OS一样,将几个任务各分配一个独立的程序空间,然后称之为进程或线程,然后按一定的 ...

谢谢,余工,我明白了

网友A:
时间触发和事件触发并不是对立的,时间触发我觉得只是一种特殊的事件触发,就用“时间到”这个事件来触发
资源少的话,一般用协作式内核,51都可以有操作系统,不过如果资源再低,比如有些芯片,函数调用只能嵌套8层,那估计就比较困难了
对于这种8位的MCU,你可以参考一下contiki系统,他们不也实现了tcpip,文件系统等等吗,这个就是协作式内核
我的系统就不推荐在8位芯片上跑了,当然也不是因为堆栈的限制

网友D:
你说的软件架构我好像已经实现过了,但是这个不是说的任务间通讯,重要的是去驱动和消息缓冲区绑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了消息队列,那为啥用定时器管理,直接用消息来驱动不久可以了?

本菜鸟认为消息驱动和时间管理还是有区别的,消息缓冲区有限,时间如果间隔一段时间发送消息,可能把消息缓冲区填满,造成消息丢失,软件出现BUG,鄙人认为 消息队列就相当于无数个全局变量,时间管理,属于定时事件,间隔时间发送消息,和消息缓冲不怎么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建议。把每个任务当作一个对象,每个对象有参数、任务与状态指示,每个任务在执行前必须要设置参数, ...

你这个应该是消息队列的雏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本菜鸟认为消息驱动和时间管理还是有区别的,消息缓冲区有限,时间如果间隔一段时间发送消息,可能把消息 ...

如果消息队列会被填满,那就是设计的问题了,呵呵
如果时间管理的话,时间间隔过短,是不是也一样会丢失呢?
不过就系统角度,都是属于事件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消息队列会被填满,那就是设计的问题了,呵呵
如果时间管理的话,时间间隔过短,是不是也一样会丢失 ...

就想你说的看如何实现,协作式的模式基本就这些花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想你说的看如何实现,协作式的模式基本就这些花样。

其实都一样,很多抢占式的RTOS也无非就是上下文切换
都只是实现方式不同而已,不过实现方式还是比较多样化的

系统构架,其实关键就是看几种不同实时性要求的任务(非实时、软实时、硬实时)如何分配资源

楼主:
看见了大家的回复,很高兴,获得不少思路。我的基本想法是用一个调度器+消息队列。调度器负责和时间相关的任务:如延时,周期性任务,软件定时器等;消息队列用于各个任务传递消息,执行被触发后需要立即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细节没有想明白,到时候发出来,有兴趣的一起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一样,很多抢占式的RTOS也无非就是上下文切换
都只是实现方式不同而已,不过实现方式还是比较多样化 ...

void osal_start_system( void )
{
#if !defined ( ZBIT )
  for(;;) // Forever Loop

#endif
  {
    uint8 idx = 0;

    Hal_ProcessPoll(); // This replaces MT_SerialPoll() and osal_check_timer().

    do {
      if (tasksEvents[idx]) // 最高优先级任务被找到

      {
        break;
      }
    } while (++idx < tasksCnt); //其中tasksCnt为tasksArr数组中元素的个数

//得到了待处理的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任务的索引号 idx

    if (idx < tasksCnt)
    {
      uint16 events;
      halIntState_t intState;
  // 进入/退出临界区,来提取出需要处理的任务中的事件,其实这和μC/OS-II操作系统中进入临界区很相似,μC/OS-II中使用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

      HAL_ENTER_CRITICAL_SECTION(intState);
      events = tasksEvents[idx];
      tasksEvents[idx] = 0; // Clear the Events for this task.

      HAL_EXIT_CRITICAL_SECTION(intState);//通过指针调用来执行对应的任务处理函数

      events = (tasksArr[idx])( idx, events );
    //进入/退出临界区,保存尚未处理的事件

          HAL_ENTER_CRITICAL_SECTION(intState);
      tasksEvents[idx] |= events; // Add back unprocessed events to the current task.

          HAL_EXIT_CRITICAL_SECTION(intState);
      } //本次事件处理结束,

#if defined( POWER_SAVING )
    else // 所有的任务事件都被查询结束后,没有任何事件被激活

    {
      osal_pwrmgr_powerconserve(); // 系统进入休眠状态。

    }
#endif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高深!

这个是z-stack的调度机制,和Simon21ic所说的调度原理一样。我感觉Simon21ic的架构,应该和Contiki架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z-stack的调度机制,和Simon21ic所说的调度原理一样。我感觉Simon21ic的架构,应该和Contiki架构一 ...

设计的时候参考了uip的PT线程,和contiki有一些区别,不够构架上有些类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高深!

这个代码很简单的吧,也是一种事件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osal_start_system( void )
{
#if !defined ( ZBIT )

你可以对比几种不同的构架的使用环境和优缺点,然后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把系统完善起来,这种构架不是一下子开发好的,需要维护一段时间才能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对比几种不同的构架的使用环境和优缺点,然后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把系统完善起来,这种构架不是一下 ...

嗯,谢谢!目前在看…我现在感觉每种架构都是自己的优缺点,在某个行业是实用的!

网友E:
其实,找一个操作系统的代码,屏蔽了抢占调度的功能,就是你要的东西

网友F:
可以用网友公开的小小调度器实现,真的很小,很简单,很好用,我已经在项目中应用(键盘+LCD带切屏+pwm+ADC+其他功能)。以下内容为转载。
有如下特点:

1)  超级可以移植性,与CPU无关,几乎任何支持C语言编程的CPU都可以用!(本文仅仅以51单片机为例而已,但实际上可以任意移植)
2)  小之又小, 原理很简单,一看就懂。
3)  省之又省, 可以说对RAM和ROM省到极致。
4)  取protothread之精华,将定时器与状态机和伪线程语法融合到一个框架,任务函数可以有两种写法。
5)  基于定时器触发,调度效率高,最大化减少无效的代码运行时间。
***********************************************************/
#include <stc89c51.h>
#include <stdio.h>

/*****************小小调度器部分开始********************************************/
#define  _SS   static char lc=0; switch(lc){   case 0: lc=0;
#define  _EE   }; lc=0;
#define  WaitX(a,b)  settimer(&lc,__LINE__,a,b); return ; case __LINE__:
struct TASK {
  char td;
  void (*fp)();
};
#define MAXTASKS 5
struct TASK tasks[MAXTASKS];

//设置定时器
void settimer(char *lc,char  line,char  tmrid,int d){
  *lc=line;
  tasks[tmrid].td=d;
}
//逻辑定时器处理,在定时器中断里调用
void dectimers()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MAXTASKS;i++){
   if (tasks.td>0)  tasks.td--;
}
}
//任务调度函数,在main里面运行
void runtask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MAXTASKS;i++)
   {
     if (tasks.fp!=0){
           if (tasks.td==0){
             tasks.td=-1;
             tasks.fp();
                }
         }
        }
}
/****************小小调度器部分结束*******************************************************/

sbit KEY = P3^2;
unsigned char code numtab[16]={0x24,0x6F,0xE0,0x62,0x2B,0x32,0x30,0x67,0x20,0x22,0x21,0x38,0xB4,0x68,0xB0,0xB1};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WDT_CONTR = 0xC1;

//清除看门狗
void clr_wdt()
{
  WDT_CONTR =0x3C;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 12t
        TL0=0Xff;
        TH0=0Xb7;
        TR0 = 1;
}
//定时器中断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b7;
        dectimers();
}

sbit LED1= P2^4;

//任务一,状态机写法
void ontimer0(){
  LED1=!LED1;  // LED1引脚接在发光管负极,LED1=0 为亮,LED1=1为灭。

  //重装定时器
  if (LED1) tasks[0].td=45;  //450mS 灭
  else tasks[0].td=5;  //50ms  亮
}

//任务二,状态机写法
char keycount=0;
void task1(){
if(KEY==0) {
   keycount++;
   if (keycount>20) IAP_CONTR = 0x60;  //持续按下键1秒,将重启并进入固件升级
}
else{
    keycount=0;
}
//重装定时器
tasks[1].td=5;
}

//任务三,伪线程写法
void  task2()
{
static char i;
_SS

while(1){

for(i=0;i<=9;i++){   //从0--9快速显示,间隔200mS
   WaitX(2,20);         //    等待200mS,实际是设置定时器2为200mS
   P1=numtab;
}
for(i=0;i<=9;i++){ //从0--9慢速显示,间隔500mS
   WaitX(2,50);       //    等待500mS,实际是设置定时器2为500mS
   P1=numtab;
}
}

_EE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Num;
        P3M0 = 0x00;
        P3M1 =0x00;
        //WDT_CONTR= 0x00;   //关闭看门狗
        P1 = 0xff;         //关显示

          clr_wdt();

        InitT0();

        KEY =1;                                //按键IO口
        KeyNum=0;                        //按下次数

    //装载任务:
        tasks[0].fp=ontimer0;
        tasks[1].fp=task1;
        tasks[2].fp=task2;

    //循环调度
        while(1){
         runtasks();
         clr_wdt();
        }
}

注意事项:此调度器不能使用switch.....case....语句,可用if代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网友公开的小小调度器实现,真的很小,很简单,很好用,我已经在项目中应用(键盘+LCD带切屏+pwm+ADC ...

这个是最简单的基于PT的构架,不过并没有看到低功耗的支持,这个其实调度算法还是RR,也就是轮询

网友G:
这种设计方法如果考虑实时性的话,感觉问题比较严重啊

网友H:
现在 os 不就是这么搞的么.你还要重复造轮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现在 os 不就是这么搞的么.你还要重复造轮子?

OS本身也在发展,而且,针对不同应用,并不是一个OS就是最适合的
比如,前面有人举例的zigbee协议栈,就和OS里的任务切换机制不同
其他的可以举例的就很多了,裸编程讲究的,不就是这些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是z-stack的调度机制,和Simon21ic所说的调度原理一样。我感觉Simon21ic的架构,应该和Contiki架构一 ...

正解,看到就很眼熟,是Zstack的OSAL层机制。

网友J:
感觉这个就跟UCOS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感觉这个就跟UCOS一样

不一样吧

楼主(2016-04-23):
引用 网友J:
感觉这个就跟UCOS一样

不一样,这个只是个简单的调度器!UCOS是个强大的调度内核+各种系统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饭讨论米,也是很重要的话题
继续,继续……

余工,OOPC我还没理解,还得多看看您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些堆栈很少的单片机,例如PIC,可以移植操作系统,或能进行任务调度吗? ...

这个不是操作系统。只是个调度器,切没有任务栈的概念!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一样,这个只是个简单的调度器!UCOS是个强大的调度内核+各种系统服务! ...

好吧,不能说一样,只能将这个调度跟ucos类似

网友K:
楼主可以了解下qp,一种事件驱动的编程框架,基于层次式状态机HSM的框架。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以了解下qp,一种事件驱动的编程框架,基于层次式状态机HSM的框架。 ...

QP过于强调状态机,而大部分开发人员更加倾向于写线程的方式开发
有没有人有使用QP的HSM做批量的产品?我知道几个,但是也就那几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A:
QP过于强调状态机,而大部分开发人员更加倾向于写线程的方式开发
有没有人有使用QP的HSM做批量的产品?我 ...

这个是针对楼主的帖子,且不论HSM这个机制,在QP这套代码里面,已然有了楼主需要的时间管理功能,消息机制(subscribe-publish机制),当然还有消息队列和调度。这套代码写的精简,抛开HSM、QS部分,前面提到的部分都可以拿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针对楼主的帖子,且不论HSM这个机制,在QP这套代码里面,已然有了楼主需要的时间管理功能,消息机 ...

好的,回头我看看这个架构。谢谢!

网友L:
楼主可以去看看QP 那个和你的想法很像

网友M:
就是事件驱动,之前有个项目按照HFSM写了部分,后来发现一个完善的框架,TI的OSAL,可以参考他源码

网友N:
os,调度器不都是这么实现的嘛?看看成熟RTOS代码,参考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想如OS一样,将几个任务各分配一个独立的程序空间,然后称之为进程或线程,然后按一定的 ...

调度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当一个人拥有了若干的编程技巧之后,他的思想,便会越来越复杂,以至日趋OS了。专用OS将越来越比通 ...

掌握编程技巧多并不是坏事,思想趋于OS也不是坏事
关键看是否能够在适合的应用里做适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