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学传感器iI-----V转换后一直跳哪位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6-03-24):
输入是72纳安的电流信号现在输出一直跳动,弄了好几天也没做对

楼主:
用软件仿真是正常的MULTISIM 仿真的

网友A:
你这个放大倍数太大了,得用好的运放,另外还得注意传感器的基线稳不

网友B:
一直跳动

万用表跳,还是AD数值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放大倍数太大了,得用好的运放,另外还得注意传感器的基线稳不

用的AD85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放大倍数太大了,得用好的运放,另外还得注意传感器的基线稳不

再加一级放大???

AD8574一级够了,不知AD参考电压多少,传感器量程多少,可增大R19值,CO一般不用这么好的运放,两级可以用低档次的运放,C14一般也不用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跳动

万用表跳,还是AD数值跳?

AD值跳变现在没有那么厉害了这是电化学传感器采集CO的用样气224ppm通的话能到230左右但是不稳定数值变化范围5左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放大倍数太大了,得用好的运放,另外还得注意传感器的基线稳不

谢谢你的指导!  你的意思是把放大倍数减小再加一级放大吗?

楼主:
现在短接图中(红色线)部分后情况视乎有所好转跳动范围减小了频率也慢了,还得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C:
所谓的“放大倍数”不是太大,而是太小!

I/V增益太小,这种电流级别的,采样电阻(R19)至少10M欧姆吧!
C14根据信号特点和R19的值计算一个合适的时间常数。

现在运放输出的有效信号也就是3.6mV,你说ADC的结果能不跳吗?

运放的选型基本没有问题。

另外,不知你的ADC是怎么样的,也许马上就会遇到小信号的严重非线性问题。

估计你没用过电化学传感器,72nA是对应1ppm气体浓度,实际这种传感器通常500ppm或者1000ppm量程

网友D:
C14的电介电容可以用在这样?电介电容的漏电流也不止72NA。这叫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4的电介电容可以用在这样?电介电容的漏电流也不止72NA。这叫瞎用。

C14是3216封装的胆电容,不是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放大倍数”不是太大,而是太小!

I/V增益太小,这种电流级别的,采样电阻(R19)至少10M欧姆吧!

现在运放输出是3.6mv,用标准气体(CO  224ppm输出信号800MV)测试大概在230左右但是不稳定,现在就是想让数值稳定一些  AD 采集PIC单片机10位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放大倍数”不是太大,而是太小!

I/V增益太小,这种电流级别的,采样电阻(R19)至少10M欧姆吧!

还有就是之前AD值跳动特别大 接上图里的红色线后测试值基本没有大的跳动了上下5ppm,现在怀疑C14胆电容不合适,用示波器查看运放输出信号波形发现有尖脉冲类似干扰一样,而且在接地上也同样存在幅值有1mv多。
请指教谢谢!

估计你的电路地不干净,如果地干净的话,比较好的CO传感器一般AD值跳动很小的

楼主:
C14容量是推荐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C14是3216封装的胆电容,不是电解电容

也一样。

楼主:
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D:
必须要用NPO的电容,也只少要用X7R的材质的电容,最好用前者,72NA,0.5级的精度,漏电流也只少小于0.36NA。

网友C:
因为对所用CO传感器不了解,所以不好对整体电路评价。
只谈已知的问题:
调整采样电阻,使运放在传感器最大值时输出在1~2V的电压;
采样电阻的并联电容,根据响应速度要求和采样电阻值进行选值;
采样电阻的并联电容,NPO是个选项,但不是最佳,如果此电容的容值较大,宜选用聚丙乙烯电容,如果在10pF以下,可使用一小段以聚四氟乙烯为介质的同轴电缆(或屏蔽线)替代。
传感器到电路的距离尽量短,连线应采用性能良好的屏蔽线(如果有连线的话)。
示波器所看到的“毛刺”,先不用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对所用CO传感器不了解,所以不好对整体电路评价。
只谈已知的问题:
调整采样电阻,使运放在传感器最大 ...

谢谢了我测试一下,输出1-2v????AD采集值是0-3v 如果把这个输出调到这么高相应的输出输出也要增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测试一下,输出1-2v????AD采集值是0-3v 如果把这个输出调到这么高相应的输出输出也要增加?? ...

我上面说了,我不知道传感器特性,很难给出更具体的方法。

难道你还不明白,你应该告诉我所用传感器的特性,或者告诉我型号,我自己找资料。

楼主:
用的郑州炜盛的一氧化碳传感器0---1000p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对所用CO传感器不了解,所以不好对整体电路评价。
只谈已知的问题:
调整采样电阻,使运放在传感器最大 ...

你好!传感器文档上传了麻烦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加一级放大???

AD参考正为经过ldo后的3V 负为GND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之前AD值跳动特别大 接上图里的红色线后测试值基本没有大的跳动了上下5ppm,现在怀疑C14胆电容不 ...

有可能,因为是测试板子所有没有敷铜,有些走线是自动布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参考正为经过ldo后的3V 负为GND

你严肃点好么,用LDO做ADC基准!最次用个TL431吧,好点用个LM385吧,再高级的你估计没想过吧,用AD8574运放,但是用LDO做电压基准,你到底有钱还是没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严肃点好么,用LDO做ADC基准!最次用个TL431吧,好点用个LM385吧,再高级的你估计没想过吧,用AD8574运 ...

AD采集时PIC16F1938 不是专用AD芯片 要用TL431的话  采集值范围就成了 0-2.5v了    AD分辨率=2.5/1024=2.4mv了而这款芯片的电气参数里AD低于1.8mv就无法检测了所有想着尽量让分辨率值大一点就用了LDO出来的+3v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采集时PIC16F1938 不是专用AD芯片 要用TL431的话  采集值范围就成了 0-2.5v了    AD分辨率=2.5/1024=2. ...

没用过这款芯片,刚才看了下,没看到1.8mV这个参数,我觉得你对一些参数的理解可能错了,建议你仔细核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款芯片,刚才看了下,没看到1.8mV这个参数,我觉得你对一些参数的理解可能错了,建议你仔细核对 ...

暂且不管AD采集这块单从运放输出说应该稳定不跳动才可以测试了一下现在运放输出有跳动跳动值基本维持在正负1之间 (比如实际是100.跳动就是99,100,101.)

网友C:
看了传感器资料后才发现楼主所说72nA其实是传感器的灵敏度,是70nA/ppm;
传感器的量程为1000ppm,最大可达2000ppm,
这么一来满量程的电流值就是70uA,最大可达140uA;
而在200ppm的标准气体下,信号为14uA,按楼主电路参数,运放输出电压约 700mV,这样就不是信号太小的问题了。
接下来可以检查:
1.+3V和-3V电压的噪声,示波器可能不容易观察,可以用性能好一点的万用表测试电源电压的交流分量,一般来说,+3V上的的交流不应该大于100uV,-3V可能略大,但也不应1mV;
2.PCB布线,R15、R16(看不清,就是运放同相端的两个10k接地的电阻)到地的线路是否太长,是否与电荷泵的电容有共线情况;
3.R17无论如何都太大了,如果不是为了异常情况下(譬如说运放输出为-3V时)的功耗考虑,可改用1k;
4.ADC可以多次采样球平均,采样建议用定时器触发,然后以20ms整数倍的AD数据进行平均,这样就可以很好的抑制市电干扰。
5.可以考虑加大C10和C9(传感器手册上的C10和C9)。

当然,电容C14可以换成陶瓷电容,选用耐压尽量高的X7R电容,分装可以适当选大的,譬如1206,105/50V。

没错,分析得很有道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传感器资料后才发现楼主所说72nA其实是传感器的灵敏度,是70nA/ppm;
传感器的量程为1000ppm,最大可达 ...

谢谢你的回复!
由于是调试用的板子所以没有敷铜,接地都是走线你说的R15 R16是存在地线长的问题。
ADC采样现在是用定时器200MS采集32次后求均值的方法
+3电源输入输出滤波电容都更换10uf
现在怀疑和负电源芯片 MAX660有关系输出的-3电源纹波在1MV多(大概1.7),有没有好一点的负电源芯片能推荐一下,以前见过别人用的SOT-23-5封装的负电源芯片比较简单 进 出 地 控制 一个电容效果也不错,不过没有具体型号,都丝印所以就用了MAX66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由于是调试用的板子所以没有敷铜,接地都是走线你说的R15 R16是存在地线长的问题。
ADC ...

1.“R15 R16是存在地线长”并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是否存在与电源电容共线情况;
2.“用定时器200MS采集32次后求均值”是每200ms一次还是在200ms时间内共采样32次?间隔时间是否均匀?
还是每个200ms去连续采样32次?
3.负电源1.7mv的纹波也还可以,不需要太在意。

网友C:
“R15 R16是存在地线长”,可以尝试在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R15 R16是存在地线长”并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是否存在与电源电容共线情况;
2.“用定时器200MS采集32 ...

200ms关闭定时器读取采集一次读取完成后打开定时器等待下一个200MS
与电源电容工地外没有共线情况

网友C:
“200ms关闭定时器读取采集一次读取完成后打开定时器等待下一个200MS”
这和读一次AD没太大区别。
方法我在前面的已经说了,你再看看吧。

网友E(2017-07-08):
@FSFS,你的项目做得怎么样了,问题解决了没有,测试结果如何,希望能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和体会。

网友F(2018-07-13):
你好,项目做得咋样了,我们现在也碰到同样不稳定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AD采集时PIC16F1938 不是专用AD芯片 要用TL431的话  采集值范围就成了 0-2.5v了    AD分辨率=2.5/1024=2. ...

ADC的参考电压是极其重要的。你试想一下,尺子都不准了,量出来的结果能准吗?

网友H:
感觉问题没那么复杂,能不用可调电阻的就不要用,那玩艺儿存在接触不良的;输出电阻不至于那么大吧?都100K了;采样频率至于200mS采一次么?不就是检测一下CO,超标报警,论秒采集也来得及啊

网友H:
真是±1的跳动,就不要去管它了,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