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单片机 C语言延时 分析

楼主(2016-03-24):
标准的C语言中没有空语句。但在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中,经常需要用几个空指令产生短延时的效果。这在汇编语言中很容易实现,写几个nop就行了。

在keil C51中,直接调用库函数:
#include<intrins.h>       // 声明了void _nop_(void);
_nop_();                         // 产生一条NOP指令
作用:对于延时很短的,要求在us级的,采用“_nop_”函数,这个函数相当汇编NOP指令,延时几微秒。NOP指令为单周期指令,可由晶振频率算出延时时间,对于12M晶振,延时1uS。对于延时比较长的,要求在大于10us,采用C51中的循环语句来实现。
在选择C51中循环语句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定义的C51中循环变量,尽量采用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第二、在FOR循环语句中,尽量采用变量减减来做循环。
第三、在do…while,while语句中,循环体内变量也采用减减方法。
这因为在C51编译器中,对不同的循环方法,采用不同的指令来完成的。

下面举例说明: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5;i++);

unsigned char i;
for(i=255;i>0;i--);
其中,第二个循环语句C51编译后,就用DJNZ指令来完成,相当于如下指令:
MOV 09H,#0FFH
LOOP:          DJNZ 09H,LOOP
指令相当简洁,也很好计算精确的延时时间。
同样对do…while,while循环语句中,也是如此
例:
unsigned char n;
n=255;
do{n--}
while(n);

n=255;
while(n)
{n--};
这两个循环语句经过C51编译之后,形成DJNZ来完成的方法,
故其精确时间的计算也很方便。

其三:对于要求精确延时时间更长,这时就要采用循环嵌套的方法来实现,因此,循环嵌套的方法常用于达到ms级的延时。对于循环语句同样可以采用for,do…while,while结构来完成,每个循环体内的变量仍然采用无符号字符变量。
unsigned char i,j
for(i=255;i>0;i--)
for(j=255;j>0;j--);

unsigned char i,j
i=255;
do{j=255;
do{j--}
while(j);
i--;
}
while(i);

unsigned char i,j
i=255;
while(i)
{j=255;
while(j)
{j--};
i--;
}
这三种方法都是用DJNZ指令嵌套实现循环的,由C51编译器用下面的指令组合来完成的
MOV R7,#0FFH
LOOP2:        MOV R6,#0FFH
LOOP1:        DJNZ R6,LOOP1
DJNZ R7,LOOP2

楼主:
这些指令的组合在汇编语言中采用DJNZ指令来做延时用,因此它的时间精确计算也是很简单,假上面变量i的初值为m,变量j的初值为n,则总延时时间为:m×(n×T+T),其中T为DJNZ指令执行时间(DJNZ指令为双周期指令)。这里的+T为MOV这条指令所使用的时间。同样对于更长时间的延时,可以采用多重循环来完成。
只要在程序设计循环语句时注意以上几个问题。

下面给出有关在C51中延时子程序设计时要注意的问题
1、在C51中进行精确的延时子程序设计时,尽量不要或少在延时子程序中定义局部变量,所有的延时子程序中变量通过有参函数传递。
2、在延时子程序设计时,采用do…while,结构做循环体要比for结构做循环体好。
3、在延时子程序设计时,要进行循环体嵌套时,采用先内循环,再减减比先减减,再内循环要好。
unsigned char delay(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b,c;
b="j";
c="k";
do{
do{
do{k--};
while(k);
k="c";
j--;};
while(j);
j=b;
i--;};
while(i);
}
这精确延时子程序就被C51编译为有下面的指令组合完成
delay延时子程序如下:
            MOV    R6,05H
            MOV    R4,03H
C0012:        DJNZ    R3, C0012
            MOV    R3,04H
            DJNZ    R5, C0012
            MOV    R5,06H
            DJNZ    R7, C0012
            RET
假设参数变量i的初值为m,参数变量j的初值为n,参数变量k的初值为l,则总延时时间为:l×(n×(m×T+2T)+2T)+3T,其中T为DJNZ和MOV指令执行的时间。当m=n=l时,精确延时为9T,最短;当m=n=l=256时,精确延时到16908803T,最长。

网友A:
不是采用for 循环就是while循环,或者直接用NOP空指令完成。

网友B:
unsigned char n;
n=255;
do{n--}
while(n);
我喜欢用这种方法,只需要改个n的初始值就行

网友C:
我记得在不同的单片机里,延时时候转汇编的代码也不同,另外不同的优化等级,生成的代码也不同。

网友D:
如果用汇编语言写延时的话估计更精确吧

楼主:
在51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种汇编嵌入的延时代码,为了更加精准的计时。

网友E:
一般C语言会调用汇编语言的Nop指令来实现延时

网友A:
仅仅会两种,delay函数,跑空指令,第二种,定时器计时轮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会两种,delay函数,跑空指令,第二种,定时器计时轮巡法。

这两种方法也就够用了,特别是delay,不是要求很严格的就可以用这个了。

网友:
(晶振12MHz,一个机器周期1us.)
一. 500m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500ms(void){
   unsigned char i,j,k;
   for(i=15;i>0;i--)
     for(j=202;j>0;j--)
       for(k=81;k>0;k--);
}
产生的汇编:
C:0x0800     7F0F      MOV       R7,#0x0F
C:0x0802     7ECA      MOV       R6,#0xCA
C:0x0804     7D51      MOV       R5,#0x51
C:0x0806     DDFE      DJNZ      R5,C:0806
C:0x0808     DEFA      DJNZ      R6,C:0804
C:0x080A     DFF6      DJNZ      R7,C:0802
C:0x080C     22        RET
计算分析:
程序共有三层循环
一层循环n:R5*2 = 81*2 = 162us                   DJNZ   2us
二层循环m:R6*(n+3) = 202*165 = 33330us          DJNZ   2us + R5赋值 1us = 3us
三层循环: R7*(m+3) = 15*33333 = 499995us        DJNZ   2us + R6赋值 1us = 3us
循环外:    5us             子程序调用 2us + 子程序返回 2us + R7赋值 1us = 5us
延时总时间 = 三层循环 + 循环外 = 499995+5 = 500000us =500ms
计算公式:延时时间=[(2*R5+3)*R6+3]*R7+5

二. 200m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200ms(void){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132;j>0;j--)
       for(k=150;k>0;k--);
}
产生的汇编
C:0x0800     7F05      MOV       R7,#0x05
C:0x0802     7E84      MOV       R6,#0x84
C:0x0804     7D96      MOV       R5,#0x96
C:0x0806     DDFE      DJNZ      R5,C:0806
C:0x0808     DEFA      DJNZ      R6,C:0804
C:0x080A     DFF6      DJNZ      R7,C:0802
C:0x080C     22        RET

三. 10m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10ms(void){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4;j>0;j--)
       for(k=248;k>0;k--);
}
产生的汇编
C:0x0800     7F05      MOV       R7,#0x05
C:0x0802     7E04      MOV       R6,#0x04
C:0x0804     7DF8      MOV       R5,#0xF8
C:0x0806     DDFE      DJNZ      R5,C:0806
C:0x0808     DEFA      DJNZ      R6,C:0804
C:0x080A     DFF6      DJNZ      R7,C:0802
C:0x080C     22        RET

四. 1s延时子程序
程序:
void delay1s(void){
   unsigned char h,i,j,k;
   for(h=5;h>0;h--)
     for(i=4;i>0;i--)
       for(j=116;j>0;j--)
         for(k=214;k>0;k--);
}
产生的汇编
C:0x0800     7F05      MOV       R7,#0x05
C:0x0802     7E04      MOV       R6,#0x04
C:0x0804     7D74      MOV       R5,#0x74
C:0x0806     7CD6      MOV       R4,#0xD6
C:0x0808     DCFE      DJNZ      R4,C:0808
C:0x080A     DDFA      DJNZ      R5,C:0806
C:0x080C     DEF6      DJNZ      R6,C:0804
C:0x080E     DFF2      DJNZ      R7,C:0802
C:0x0810     22        RET

在精确延时的计算当中,最容易让人忽略的是计算循环外的那部分延时,在对时间要求不高的场合,这部分对程序不会造成影响.

时钟周期    时钟周期也称为振荡周期,定义为时钟脉冲的倒数(可以这样来理解,时钟周期就是单片机外接晶振的倒数,例如12M的晶振,它的时间周期就是1/12 us),是计算机中最基本的、最小的时间单位。   在一个时钟周期内,CPU仅完成一个最基本的动作。对于某种单片机,若采用了1MHZ的时钟频率,则时钟周期为1us;若采用4MHZ的时钟频率,则时钟周期为250us。由于时钟脉冲是计算机的基本工作脉冲,它控制着计算机的工作节奏(使计算机的每一步都统一到它的步调上来)。显然,对同一种机型的计算机,时钟频率越高,计算机的工作速度就越快。但是,由于不同的计算机硬件电路和器件的不完全相同,所以其所需要的时钟周频率范围也不一定相同。我们学习的8051单片机的时钟范围是1.2MHz-12MHz。   在8051单片机中把一个时钟周期定义为一个节拍(用P表示),二个节拍定义为一个状态周期(用S表示)。机器周期    在计算机中,为了便于管理,常把一条指令的执行过程划分为若干个阶段,每一阶段完成一项工作。例如,取指令、存储器读、存储器写等,这每一项工作称为一个基本操作。完成一个基本操作所需要的时间称为机器周期。一般情况下,一个机器周期由若干个S周期(状态周期)组成。8051系列单片机的一个机器周期同6个S周期(状态周期)组成。前面已说过一个时钟周期定义为一个节拍(用P表示),二个节拍定义为一个状态周期(用S表示),8051单片机的机器周期由6个状态周期组成,也就是说一个机器周期=6个状态周期=12个时钟周期。指令周期    指令周期是执行一条指令所需要的时间,一般由若干个机器周期组成。指令不同,所需的机器周期数也不同。对于一些简单的的单字节指令,在取指令周期中,指令取出到指令寄存器后,立即译码执行,不再需要其它的机器周期。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指令,例如转移指令、乘法指令,则需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机器周期。    通常含一个机器周期的指令称为单周期指令,包含两个机器周期的指令称为双周期指令。当80C51单片机晶振频率为12MHz时,时钟周期.机器周期各是多少?答:1.时钟周期为晶振频率的倒数:1/12微秒;    2.机器周期为12个时钟周期:1微秒;

网友F:
这个nop指令主要是用于延时吧,在汇编语言中经常用的

网友A:
NOP指令就是空指令,就好比C语言中,你就写了个分号的效果一样

网友G:
我总是喜欢用while进行延时,比较简单。

楼主:
指令周期    指令周期是执行一条指令所需要的时间,一般由若干个机器周期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