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eeprom默认参数的读取和写入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24):
产品中读取eeprom参数配置表的机制是什么?
对于可能几十K的参数配置信息有什么建议?
例如我要写数据给ee,大约会使用几十页,我在结构体里定义了几十个变量,第一次初始化会把这些变量的默认参数通过 ee_write 函数写入EE(从EE的0地址开始写入)。如果我在设备操作界面更改并保存了某一个或几个变量的参数,程序会调用 ee_write 函数(起始地址是0)写入数据,这个函数是把所有的几十个变量写入一遍?还是只会去重写被更改的那一个或几个变量,其它不动?

网友A:
会全部重写的,你只要不去读取判断需不需要修改,你这种肯定是全部重写了。还有你可以把没有写的全部擦掉,可以判断写到了哪个位置,确定好正确的指针位置再写,可以保护前面的数据

网友B:
不能个别地址写吗?

网友C:
改哪个写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