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电机控制,中断

楼主(2016-03-24):
小弟基于stm32通过CAN总线控制多个直流电机,通过不断给电机发速度指令(速度序列已经有了),让电机位置拟合某条直线,目前速度指令发送周期为100ms,在中断中发送,而我又想采集电机位置信号为下一时刻速度做修正,该怎么做才好?采集信号的指令应该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网友A:
也在中断里实现啊,你应该是用的定时器中断吧,同样发送完数据就采集。或者通过IO中断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中断里实现啊,你应该是用的定时器中断吧,同样发送完数据就采集。或者通过IO中断也行。 ...

一下子发送了那么多电机的查询指令,虽然驱动器有返回指令,但会在FIFO中溢出,最终接收到的只有三条指令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下子发送了那么多电机的查询指令,虽然驱动器有返回指令,但会在FIFO中溢出,最终接收到的只有三条指令 ...

应该不会溢出吧。怎么可能只接收3条就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溢出吧。怎么可能只接收3条就完了呢。

邮箱深度不是三级吗,中断中发送二十多个电机取位置指令,返回来那么多位置报文,但没有及时读取,就溢出了,最后去读的时候只剩下三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邮箱深度不是三级吗,中断中发送二十多个电机取位置指令,返回来那么多位置报文,但没有及时读取,就溢出 ...

好吧,这个没用过,不是很了解,等高手来看看有没有用过这种。

网友B:
中断发20多条,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C:
100ms太慢,10ms差不多

网友D:
定时器中断不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