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动影响功率 LED 在显示器件上有水波纹

楼主(2016-03-24):
最近做一个智能旋转灯箱,步进电机带动灯箱转动,灯箱内部提供20-50W的白光LED灯,由于设备是提供给拍照用的,所以在手机拍照预览的时候看到有微弱的明暗波纹在屏幕上滚动。电路设计是 24V 5A DC总体供电。 24V供电进来以后,步进电机和驱动器(L298N做驱动)部分使用24V转15V的隔离电源隔离后供电。LED是直接使用24V的(有加220UF电容*3),LED 是PWM调光的使用9910 驱动mosFET。 单片机和L298N 的输入控制部分,采用光耦隔离。单片机从24V取电后使用2596转成DC 5V 供电,按道理非常干净了。可是手机上仍然看到很低频率的波纹滚动,肉眼完全不可见。步进电机只要不转动就没有这个现象了。只要不进电机转动起来了就有了。求有经验的交流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应该不是干扰吧,而是显示时存在刷新频率,而手机拍摄时也存在刷新,所以因为刷新的问题导致拍摄的时候有横条。你可以尝试用手机拍摄电视、电脑显示器、液晶广告牌等设备,一般一直刷新显示的设备,拍摄下来都会有横条的。

网友B(2016-05-03):
你先看看是MCU,还是那里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把电机完全电源隔离就好了,和刷新频率没关系,LED的开关频率表很高的情况手机是看不到的刷新的,前面也说了,关了电机就没问题,三楼没看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