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置成什么呢

楼主(2016-03-24):
用dsp外接一个处理芯片,想用读外接芯片片内的寄存器值,地址线连14根,0-9,12-15,dsp里配置引脚的话,这几根选择XA,其他的地址线没用到如10,11等引脚,配置成什么呢

楼主:
我选用的14根地址线从地位到高位,是不是默认按数字排序由地到高的?

网友A:
这个不用程序里面配置吧?

网友B:
你是要用dsp里面的总线吗   总线的话肯定是不能单独操作其中的某一地址线的

楼主:
对, 只能用IO口模拟呢

网友C:
使能GPIO和sci,设置成自动波特率检测就可以进行自动检测了。

网友D:
对,如果没有进入,请检查硬件GPIO口接收端是否有数据,同时确定sci设置

楼主:
好嘞,结贴,晚安哈

网友:
不能单独操作某一地址线的

网友E:
先检查硬件GPIO口接收端是否有数据

网友F:
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F:
模拟io口需要读写设置

网友G:
硬件GPIO口接收端是否有数据